这种情况下, plc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07):
先大致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用电脑不能连接上plc, 触摸屏上的所有参数都变成 X , 设备不能运转。 发两张图片上来,大家帮看看。

CPU是 TSX P57203 上面红色显示Err 和I/o, 其他数字模拟模块上面都有显示 err。 图片没传上来。 cpu上的ERR和I/o是常亮的,其他数字模拟模块上的err是闪烁的!

整体图

网友A:
你的cpu HALT了吧

楼主:
对:普照大地 关于

你的cpu HALT了吧

内容的回复:

cpu HALT是什么意思,请明说

网友B:
你的PLC出问题啦,解决PLC的问题就可以啦。找说明书对照着解决问题。

网友C:
ERR是闪烁还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ERR是闪烁还是常亮?

cpu上的err是常亮的,其他数字模拟模块上的是闪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你的PLC出问题啦,解决PLC的问题就可以啦。找说明书对照着解决问题。

02年的组态模块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A:
对:maui 关于回复内容:
对:普照大地 关于

你的cpu HALT了吧

内容的回复:

cpu HALT是什么意思,请明说
内容的回复:

就是说你的CPU自己钻到死胡同里面去了

楼主:
对:普照大地 关于回复内容:
对:maui 关于回复内容:
对:普照大地 关于

你的cpu HALT了吧

内容的回复:

cpu HALT是什么意思,请明说
内容的回复:

就是说你的CPU自己钻到死胡同里面去了
内容的回复:

呵呵,钻到死胡同,你的意思是cpu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C:
CPU上面有没有内存卡?ERR常亮有可能是CPU的内存卡导致的,也有可能是CPU模块本身故障,如果没卡还常亮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系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CPU上面有没有内存卡?ERR常亮有可能是CPU的内存卡导致的,也有可能是CPU模块本身故障,如果没卡还常亮的话你可以直接联系售后了

传了一张整体图,你帮看看!更换cpu之后问题解决了,其余均不清楚,刚接触PLC

网友C:
看到图了,没有内存卡,应该是CPU故障,可以直接联系售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看到图了,没有内存卡,应该是CPU故障,可以直接联系售后了

网友D:
哈哈!刚看到信息!你以后有关于这一类的PLC,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玩施耐德的PLC已经玩了很久了,我的邮箱是LZY00624@126.COM

网友E: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富士PLC,是串行总线的问题,通讯不上,建议楼主查一查通讯方面。

楼主:
对:iaiorplc 关于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富士PLC,是串行总线的问题,通讯不上,建议楼主查一查通讯方面。

内容的回复:

不好意思,您说的串行总线是 电脑和cpu连接的那根线吗,请明示。从0学起

楼主:
对:关于

哈哈!刚看到信息!你以后有关于这一类的PLC,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玩施耐德的PLC已经玩了很久了,我的邮箱是LZY00624@126.COM

内容的回复:

好啊,非常感谢,希望您不要介意,我可能是个包袱,哈哈

网友F(2012-01-03):
换个PLC电源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