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高速计数器与软件高速计数器的区别?

楼主(2011-09-07):
如题:硬件高速计数器与软件高速计数器的区别?

网友A:
软件计数器计数频率很低,而且会占用CPU时间,使用频繁会降低效率

网友B:
区别有以下几点:
a,HHSC是由专门硬件电路作成的(在SOC芯片里),而SHSC是利用计数脉冲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变化时发生中断,由CPU进行判断加减,来做计数。
b,4个HHSC都具有八种计数模式(U/D,U/D*2,P/R,P/R*2,A/B,A/B*2,A/B*3,A/B*4),而SHSC只有三种计数模式(U/D,P/R,A/B).
c,根据HHSC和SHSC的系统结构图可以看出,计数输入部分以及控制输入部分有区别,其区别就在于HHSC的计数输入及控制输入均可作极性反相选择,用来匹配SENSOR极性(传感器)。
d,由于使用者只能直接存取CPU内部的存储器,而HHSC在SOC芯片里,因此使用者必须通过92号及93号指令来读取或者写入它的目前值以及设定值,而SHSC则不需要这两个指令便可以直接读取或者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软件计数器计数频率很低,而且会占用CPU时间,使用频繁会降低效率

楼上说的没错, 所谓软计数器 就是PLC 内部的 普通计数器, 计数频率不能太高, 完成 一般的计数任务, 你说的硬计数器 应该就是 高速计数器吧,它 脱离了CPU ,用硬件实现的,所以计数频率高!

网友D:
诚信教育专业办理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单、计算机等级证书、英语专四专八证书,原版纸张,水印清晰,红蓝双色荧光防伪,报压C.…QQ:1399951796★☆○诚信第一◇◆☆★质量第一◆◇

网友E:
硬体计数器为专用硬体电路作成的硬件高速计数器,频率最高可达920K

软体计数器是CPU利用上升/下降沿中断作加减作计数,占用PLC CPU 频率不能太高总各不能大于5K

惠控股份-广州惠控电机设备有限公司
----永宏PLC-中国大陆授权代理/技术服务中心----
优势代理FATEK-永宏PLC、三菱PLC、HITECH-海泰克、WEINVIEW-威纶、
Samkoon-显控、HAKKO人机界面等工业自动化相关产品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塱边村加宏路8号G座2楼
电话:+86-020-39966557/8/9-108
传真:+86-020-39966556
http://www.facon.com.cn
E-mail:tech-fatek@163.com
QQ:     494030367
谢平旺   135 3302 6543

网友F:
硬件高速计数器与软件高速计数器从原理上是不同的:硬件高速计数器是专门的硬件电路,计数频率高;软件高速计数是通过系统中断实现的,计数频率较低。

网友G(2014-12-20):
引用 网友B:
区别有以下几点: a,HHSC是由专门硬件电路作成的...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