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F 急!!!!!!

楼主(2011-09-07):
台达VFD-F     15KW上电显示CF3.6   一般情况是哪里坏了,谢谢请教!!

网友A: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网友B:
本公司专业维修工业电路板:www.shdlbwx.com

网友C:
换霍尔就行,应该它坏了

网友D:
测量它的电流检测集成块074的供电电压是不是正负15伏,有可能是供电电压7815坏了

网友E:
DC-BUS侦测电路异常。送厂家维修

网友F:
低价提供曼罗兰r700印刷机水辊驱动器,伦茨的e82ev751-4b040,电话13388392339,qq771990259.

网友G:
湖北武汉变频器专业维修15327231615

网友H:
最有可能的就是电流传感器坏了。

网友I:
检测电流传感器输出脚对GND是否有偏差,如有偏差,短接输出和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