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2N-80MR 接通电源后 输出指示灯全亮

楼主(2011-09-07):
新买的,三菱 FX2N-80MR 接通电源后 输出指示灯全亮是怎么回事呢?请各大侠不吝赐教

POWER、RUN指示灯正常点亮

网友A(2011-11-27):
    会不会是出厂测试时忘记不PLC里的测试程序删除了...

    检查一下外围接线是否有问题,然后在变个程序下载进去,看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B:
1,检查你的外接电源是正常吗

2, 在线清空PLC 内的缓存再上重启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