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的显示不稳定,上下跳动频繁!

楼主(2011-09-07):
补充:才使用两个月的,介质为蒸汽,现场噪声有点大。。。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周围环境振动造成的,涡街流量计的主要缺点就是防震性能很差,从防震上想办法吧!

楼主:
对:QHDTHL 关于

从现象来看,应该是周围环境振动造成的,涡街流量计的主要缺点就是防震性能很差,从防震上想办法吧!

内容的回复:

可能有这方面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我查看了以前的记录,显示有小范围的波动,这是允许的,但这一次波动幅度特别大,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你看看压力是否稳定,难道蒸汽源有问题?

网友C:
建议你加个信号隔离器试试!可以咨询我!18217750284  18217068787

网友D:
噪音大,是否蒸汽带水。如果带水那么测量就不准确。

楼主:
最后解决方法:换上一个带Hart协议(即带反馈)的电子模块,用手操器调试好参数,仪表的显示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D:
调试什么参数,是不是调节阻尼系数和小信号切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