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ifix4.0中复选框

楼主(2011-09-07):
ifix4.0中有没有复选框是只有2种选择的??就是打钩的话是选中,没打勾的话是没动作的。

楼主:
一个正方形打勾的那种。。。。
本人刚注册还没有分送。。。==!知道的高手麻烦告诉下吧。

网友A:
checkbox 在控件中添加

网友B(2017-06-21):
如果不用脚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