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警E.THT(一刹车就报这个故障)

楼主(2011-09-07):
各位同仁朋友,我用的是FR-A740-15K变频器,带的是11KW电机,是车床主轴电机,现在是一刹车就报警,代码E.THT,现场已经接了制动单元及电阻,不知道哪位能提供解决方法,谢谢!(P0  3%  ,P7,P8:8S,P10 30HZ,P11 2.5S,P12 3%)

网友A:
将减速时间P8设为零。

楼主:
好的,我明天试试,这个相当于没有减速时间吗

网友B:
将加减速时间加长点,减速时间怎么能够设置为O呢

网友C:
是不是内部刹车IGBT性能变差。

网友D:
检查你的电机是是否有机械上的文明。

并增加减速时间。检测你的自动单元是否工作。自动电阻是否动作。

将自动单元的检测电压适当放小。尝试增加制动量。

网友E(2011-10-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等待解决中!!!!

网友F(2013-05-07):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驱动板有点问题。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