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243通讯问题 TAS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9-07):
远程键控制 遇到了问题    226cn 接EM235接CP243-1    本地的TASP是10.01  和远程是TASP  10.00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 看着教程做的。配置之后可以下载到PLC中  而且也能通讯上。  问题来了  通过CP243上载程序的结束时候  有个对话框 说检查端口 波特率 什么的. 再将网线插上  远程的计算机 PING 不到CP243的IP    不知道为什么    上位能PING到PC的IP   请教高手。

还有个问题 就是MODBUS的使用  我定义在0口  用SM0.7出发  能读上数据     但是1口接的人机界面  时断时连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忘高手指点

网友A:
在300里,TASP地址的后两位是机架号和CPU位置(用的CPU带PN口的)。在200里,TASP地址是可以任意修改的。

假如连接电脑,那么200那里建立连接用的TASP,远程:10:00,本地:10:05;那么在电脑OPC Server端就要设置,本地:10:00,远程:10:05。如果,一个200同时连接两个电脑的话,用以太网,200里要建立两个连接。另一个可以TASP:11.00,11.05。

网友B:
组态王 6.53 开发+运行 无限点 硬件狗

 QQ:792583389

楼主:
对:ye_w 关于在300里,TASP地址的后两位是机架号和CPU位置(用的CPU带PN口的)。在200里,TASP地址是可以任意修改的。

假如连接电脑,那么200那里建立连接用的TASP,远程:10:00,本地:10:05;那么在电脑OPC Server端就要设置,本地:10:00,远程:10:05。如果,一个200同时连接两个电脑的话,用以太网,200里要建立两个连接。另一个可以TASP:11.00,11.05。

内容的回复:谢谢了  明天 我回公司 看一看是不是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