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方的铜线到底能承载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1-09-07):
一平方的铜线到底能承载多大的电流,我平时都是按照4A来计算的,无论导线多粗只要乘以4就可以算出电流来了。我查资料还得知为什么导线也粗乘以的倍数越低啊。网上有这么一个口诀。给你一个常用的口诀吧,也不用刻意去记那一个规格的载流量了: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以上数值是铝线的,铜线的按大一级算,例如10平方的铜线按16平方的铝线。

网友A:
这个要支持的!!!!!!!

网友B:
电流在导体中流动时,电流有个“趋肤效应”,导线截面积越大,趋肤效应越明显,电流密度就越小,载流量也就越小。

网友C:
小导体的集肤效应小。

网友D:
我一般是按6安算,如果用在电机启动线路中也可按4安算,这样就不用考虑启动电流了。由于电流的趋肤效应,所以电缆线径越大,载流量也就越小。

网友E:
一平方的铜线到底能承载多大的电流,我平时都是按照5

网友F:
我平时都是按照一平方六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