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5 显示hw-diag

楼主(2011-09-07):
               今天修了一台sv110is5-4nu的变频器,原先是整流桥和保险丝坏的,更换之后就试了一下,显示hw-diag,发现风扇不转,跟着就把风扇换了,试机还是显示hw-diag,真不知是主板哪儿换了,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应该是DM-CT板坏了

网友B:
一般是主板的问题。。。。。。。。

楼主:
对:hengxing99 关于

应该是DM-CT板坏了

内容的回复:

是关于电流传感器吗?那儿我拔了啊,应该没什么问题,我的猜测是主板坏了,不知是什么元件坏的

网友C:
我的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D:
温度传感器没接,风扇没接,主板坏,都会报HW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我的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是哪里的电容啊?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