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源极输出与漏极输出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1-09-07):
PLC的源极输出与漏极输出有什么差别?主要区别是NPN和PNP,PNP是漏输入,NPN是源输入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吧,NPN是漏,PNP是源。

网友B:
是的啊,楼主搞反了,NPN输出一般称为漏输出,输出低电平,一般台湾,日系的PLC都是这样,不是绝对的啊

反之PNP输出一般称为源输出,输出为高电平,电流流出,一般欧美的PLC是这样的

有疑问加入丰炜群 134705550

网友C:
路过,搞不太懂,没注意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