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供水系统,水压波动大

楼主(2011-09-08):
用的是三菱F740变频器做供水系统,因不是很懂调PID;所以水压波动大,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如果压力反馈信号没问题的话,尝试增大比例系数P,减小积分时间尝试Ti

网友B:
稳压还用PID?,,,把简单滴事整复杂,,,嘿嘿嘿,,,瓜怂哩凯~~~~~~~~~~~~~~~~~·

网友C:
增加比例值P, 或减小积分时间T值,有取样时间的话还要注意取样时间。

网友D:
PID精确啊。如果压力反馈信号没问题的话,尝试增大比例系数P,减小积分时间尝试。水泵流量要有余。

网友E:
检查现场过来的压力信号是否稳定,如果稳定,那么就是你的PID参数不合适了,这样你就要调整PID参数,首先观察一下整个调节系统的变化情况,然后再行调整,从现象来看,应该是出现超调和振荡现象,你先增大积分时间,使积分作用减弱,与此同时适当调整比例带,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增大也可以减小,主要还是观察被调参数向着哪个方向变化,逐步调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供水系统没那么高的要求,跟PID设定没关系,开关量信号都能满足。

主要是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最好安装在泵出口或离泵出口近的主管路上。

网友G:
增加P,减小I。再调整反馈滤波系数,试着把它调高一点!

网友H:
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 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2.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2.PID控制器参数的工程整定,各种调节系统中P.I.D参数经验数据以下可参照:  温度T: P= 20~60%,T=180~600s,D=3-180s压力P: P=30~70%,T=24~180s,   液位L: P=20~80%,T= 60~300s,   流量L: P=40~100%,T=6~60s。 3.PID控制的原理和特点     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 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PID控制器问世至今已有近70年历史,它以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工作可靠、调整方便而 成为工业控制的主要技术之一。当被控对象的结构和参数不能完全掌握,或得不到精确的数学模型时,控制理论的其它技术难以采用时,系统控制器的结构和参数必 须依靠经验和现场调试来确定,这时应用PID控制技术最为方便。即当我们不完全了解一个系统和被控对象﹐或不能通过有效的测量手段来获得系统参数时,最适 合用PID控制技术。PID控制,实际中也有PI和PD控制。PID控制器就是根据系统的误差,利用比例、积分、微分计算出控制量进行控制的。  比例 (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 state error)。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 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 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 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 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 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 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 “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 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在修工控里转的。。。)

网友I(2014-02-27):
引用 网友F:
供水系统没那么高的要求,跟PID设定没关系,开关量信号...

网友J(2018-10-18):
三菱变频器PID有没有经验值参数(比例P,积分I,微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