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到底能处理多少路高速计数

楼主(2011-09-08):
样本上有这样的描述:“内置8点高速输入”,是不是意味着这台PLC可以处理8路高速脉冲,亦即可以连接8只编码器信号。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多少点的PLC?用的什么高速计数器?

网友B:
通常说的8点高速计数都是单相的脉冲.......编码器常用的都是用AB相加减计数...... 所以楼主应该仔细阅读PLC用户手册,样本的信息是不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