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启动报错

楼主(2011-09-08):
安装的三菱GX8.5的编程软件,启动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错误。不知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估计系统有问题

安装分三步安装 监控不选  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操作系统有问题,推荐重装,换个电脑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操作系统有问题,推荐重装,换个电脑实验一下。

我的意思是不换系统的情况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刚才装了8.86的也不行

网友C:
你是不是安装了360

网友D:
和360不兼容你可以先卸载360后在装一下试试。那个监控专用不要选其他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E:
重新安裝一下,試試

网友F:
把三菱的全部卸载了,杀毒软件,防火墙全部关了,试试

网友G:
你没有安装运行环境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