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PLC基础程序求教

楼主(2011-09-08):
本人想编一个程序,当X000动作时,报警器就一直报警(Y013)

    x000

----||--------------------------------------------------(y013)

因为输入x000的信号是点动信号,所以是不是这么理解:x000只能动作了一下,然后y013也接通了一下,只报警了一下??

如果要持续报警,应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A:
加个自锁就行,用一个Y013常开触点并在X000两端即可。楼主莫非不是搞电的?

楼主:
是的,今天刚开始学的……

我不太敢确定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所以上来问问。

引用 网友A:
关于加个自锁就行,用一个Y013常开触点并在X000两端即可。楼主莫非不是搞电的?

网友B:
用Y013的触点,弄了自保持就可以了。

网友C:
加个自锁就行了

网友D:
ld x0

alt y13

ld m8000

rst y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