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发现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应如何处理?

楼主(2011-09-08):
运行中发现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应如何处理?

网友A:
调整负荷!

网友B:
先要查明是发电机的故障还是负荷的原因。再来想办法处理。

网友C:
“运行中发现发电机定子三相电流不平衡,应如何处理? ”

     用不着处理!

网友D:
都不超过额定电流你处理什么?

网友E:
视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网友F:
应该先看一看三相负荷是否平衡。

网友A:

1、根据以往正常负荷判断,三相电流不平衡是否是正常变动范围内;

2、如果觉得是异常表现,先检查是负荷异常问题,还是发电机工作异常的问题;

网友A:
3、如果是负荷异常的问题,进一步确定是短时的,还是长期的,可以询问用电用户;

4、确定是否需要调整负荷;

网友A:
5、如果是发电机的运行参数有变化,例如发热、声响、电压波动等异常行为,伴随负荷不平横,可视为故障运行;

6、知道是故障运行状态,应立即判断是否需要停机,还是可以继续运行;

7、如果是故障运行造成的不平横,一般是较大的短路、漏电故障、励磁电路的问题居多,需要停车检修,以免故障扩大到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