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100 4KW变频器运行10HZ后频率上不去。不带电机运行是 好的

楼主(2011-09-08):
SJ100 4KW变频器运行10HZ后频率上不去。不带电机运行是 好的。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吗?这个是IPM模块

网友A(2011-11-09):
空载的时候三相平衡吗

网友B:
什么频率指令?带电机时,电流有多大,是否过载?

网友C:
参数初始化后用面板开,如果仍然出现该现象那就应为变频器有问题了,重点检查下IGBT以及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这个变频器初始化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