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不间断电源常见故障处理

楼主(2011-09-08):
UPS电源,也称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以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使用不间断电源可防止因为停电、压降、电涌、持续欠压、持续过压、线噪、频率漂移、开关瞬态、谐波造成设备损坏。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 UPS 立即将机内电池的电能,通过逆变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然而我们在使用UPS电源作为保护其他对象的同时,其本身往往也会发生一些故障,如果UPS电源其都发生了故障,就无法发挥我们需要的保护功能了,如何快速的分析和维修呢,我们就对UPS电源常见故障现象的分析处理进行介绍:

UPS电源故障现象一:
微机配置:奔腾133,16MB内存,3GB硬盘,显卡为S3VIRGE。最近升级为MMXP166,主板更换为VXPRO。升级后,启动WIN95时,经常莫明其妙地死机。重新启动,报告“执行非法指令”、“异常错误”等,在DOS、WINDOWS3.2下也经常死机。

UPS电源故障一分析与维修:

首先,反复安装WIN95、WINDOWS3.2、DOS均未能解决,扫描发现并清除GRAVE病毒,对BIOSSETUP中的各项选项做了多次调整,但故障仍然存在。其次,考虑硬件故障。先考虑新零件,因为只有CPU和主板是新换的,于是更换了两块同型号的主板,故障仍存在。 替换内存CPU发现,均正常。又换上华硕TXP4主板,不但不行,而且无法从硬盘启动了。更换了硬盘,说明主板的IDE接口是正常的。而硬盘在别的机器上工作正常。到此为止,似乎每个零件都是正常的,而组装在一起却表现不正常。仔细观察,发现主机电源是200瓦的,更换了230瓦的电源后,华硕主板启动正常。 为了确认,再更换VXPRO主板,发现仍然出故障。又换其他的200瓦电源,也出故障。说明原因确实是电源和主板的问题。小结:本例的故障原因首先在于旧200瓦电源的功率太低,MMXCPU需要更大的电流。另外VXPRO主板不能很好地支持多能奔腾。由此想到,电脑升级时要综合考虑各个部件的相互关系,全面设计升级方案。除了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以外,还要防止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

UPS电源故障现象二:
一台迈普1KVA在线式UPS电源,开机后旁路输出正常,按ON键,能由旁路转入逆变器工作,但立即又跳转旁路,且故障灯亮,蜂鸣器长鸣报警,按OFF键,蜂鸣器停止报警,旁路输出正常。

UPS电源故障二分析与维修:

根据故障现象,初步认为控制电路部分工作正常,因为按ON键,经延时1~2秒后,能自动跳转到逆变器工作状态,但故障立即出现,由此可大致判断出故障发生电路是:

(1)软启动控制电路有短路故障;

(2)功放板输出电路有短路故障;铝板点焊机

(3)以上两部分都有短路故障。因为旁路输出正常,基本上可排除微机、插座等外部设备短路的可能性。打开机壳,发现软启动密封胶已烧变形,把引出线剪断后,用万用表逐一测量软启动块上每的一个元件,都已烧坏,换上一个新的软启动块,接上电源,按ON开关,故障依旧,证明仍有短路故障存在。 关掉电源,用万用表测量功放板输出电路部分的二极管Q13、Q14、Q19、Q20都正常,测MOS大功率管(YTFP250)Q7、Q22、Q23也正常,测另一臂的MOS大功率管Q5、Q17、Q18,发现Q17与Q18的D极与S极之间的电阻为0Ω,Q5未发现异常。因Q17、Q18两功率管的D极和S极是并联的,故把Q17、Q18焊下来单独测量,Q18正常,Q17的D极和S极确实已击穿短路。 因市场上难买到YTFP250,查手册得知IRFP250的参数与YTFP250几乎一样。用一只IRFP250换上后,再用万用表测两臂的在线电阻值相等,接上电源后开机,按ON开关,逆变器能工作,但输出为230V左右,调节输出微调整电位器VR3,使输出为220V,用蜡或密封胶封住VR3,接上负载,开机后一切正常,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三:
一台迈普1KVA在线式UPS电源,开机旁路工作正常,按ON开关,无反应,继电器没有闭合,逆变器不能工作。

UPS电源故障三分析与维修:

根据故障现象,大致可判断故障在面板电路或继电器电路。打开机壳,拆下面板,用万用表先测量继电器,正常。由于按ON开关不起作用,怀疑ON开关损坏,用万用表红、黑两笔分别接在ON开关的两端,按下ON开关,电阻为0Ω,证明ON开关是好的。 接上电源,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分别测量ON开关的两端对地直流电压,发现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无电压,而无电压端通过电阻R99与电阻R100相连接,再用万用表分别测R99两端对地电压,一端有电压,而与ON相连的一端无电压。关掉电源,测量R99在线电阻值为无穷大,而R99的电阻值应为100KΩ,换一只100KΩ的电阻,按上电源,按下ON开关,逆变器能工作,输出有220V交流电压,接上负载,能正常工作,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四:
一台SANTAK600VA正弦波后备式电源,市电转逆变时无输出,蜂鸣器长鸣,LDE发光管长亮。

UPS电源故障分析与维修:按常规,这种故障应先检查电池是否正常。该电源采用两只YUASANP7-12(12V、7.0AH)蓄电池串接供电。静态测量时,一只电池的电压为12V,另一只电池的电压为10V,看来电池没有什么问题。检查30A保险管、逆变输出达林顿复合功率管MJ11033、前级推动管TIP41C以及逆变电路中脉宽调制器(SG3524)各脚的静态电阻值,均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反复通电试验多次,故障依旧,只是偶尔发现有几次在空载时,逆变输出可以维持10秒钟左右。无意中用万用表去检测有关部位的电压值时,发现一只电池在出现故障时的电压值是12V,而另一只电池的电压值只有5V左右(这只电池在静态测量时的电压为10V)。更换该电池,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五:
一台SANTAK500VAUPS电源,市电供电正常,逆变时有输出但输出电压偏低,同时变压器伴有噪音。故障分析与维修:逆变时工作不正常,应重点检查电源的逆变回路。有电压输出说明晶体管末级推动放大电路工作正常,变压器有噪音说明末级推动放大电路的两臂未对称工作(变压器自身损坏可能性较小),估计可能是两只放大管MJ11033损坏。用万用表测两只晶体管发射结正向电阻,其中一只约为50Ω,另一只电阻值非常大,表明已烧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六:
一台SANTAK500VAUPS电源,市电正常时,稳压电源只工作于逆变状态。

UPS电源故障分析与维修:市电正常,电源只工作于逆变状态,不能返回至市电供电状态。此种情况下,应首先检查交流输入保险丝。当保险丝完好时,再检查市电供电──逆变供电转换控制电路。用万用表测量市电取样变压器T1和电压比较器组件LM339,发现市电取样变压器T1初级绕组开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七:
市电供电及逆变状态下均工作正常,但逆变时,关机后仍有输出。

UPS电源故障分析与维修:

众所周知,UPS的电源开关控制市电输入和蓄电池正极。正常情况下,无论是在市电供电还是在逆变状态时,关机后均应无电压输出。用万用表检测电源开关,发现与蓄电池正极相连的一组开关已变形,未联结好。更换后(购买不到同类型电源开关时,可将变形簧片小心弄平,用细砂布将触点磨好),故障排除。

UPS电源故障现象八:
一台SANTAK1000VA方波后备式电源,市电供电运行正常,逆变时,蜂鸣器长鸣,报警指示灯长亮,无输出。

UPS电源故障八分析与维修:

用户反映该UPS送检前两天,在市电转逆变时,能听到机器内部发出“呼噜呼噜”的异常声,且声音很大,但有输出,过一段时间后,就出现了上述故障现象。打开机壳,在无市电空载的情况下开机,发现在打开开关的一瞬间,UPS有输出,风扇也转起来了(风扇使用UPS的输出电压220V)。大约2秒钟后,逆变无输出,出现上述故障现象,用万用表测量末级驱动电路,发现Q1~Q3己被击穿短路(Q1~Q3采用并联联接)。由此可知,故障发生前UPS在市电转逆变时发出的“呼噜呼噜”声音,是UPS的末级驱动电路的两臂输出极不平衡引起变压器声音异常,也就是Q1~Q3(或Q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