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PLC如何同时与电脑/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1-09-08):
FXIN只有一个232或者285通讯板接口,有232通讯模块可以扩吗?扩展的232通讯模块什么型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FX1N-232-BD或是FX1N-422-BD可以扩展连触摸屏也可以连电脑

网友B:
加232或者422bd模块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PLC 触摸屏 文本 编程电缆等等

网友C:
加一个FX1N-422-BD即可!又可和触摸屏通讯又可以和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