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是XP系统,在调试现场如何设置,能通过以太网连接到西门子PLC主站

楼主(2011-09-08):
请教大哥:

        笔记本电脑是XP系统,在调试现场如何设置,能通过以太网连接到西门子PLC主站。

楼主:
笔记本电脑是XP系统,在调试现场如何设置,能通过编程线连接到西门子PLC主站

网友A(2011-11-09):
你那是什么配置,以太网模块在主站上?还是在从站上?如果以太网没设置IP,需要先通过MPI设置IP地址

网友B:
1,如你PLC 已设置好 IP 地址,你可直接将电脑网线也连接到 PLC系统的网关上就行

2,要在你 S7 软件中选以态网连接 PLC 选“TCP/IP >你电脑网卡名”就行,然后将你电脑中的 IP 地址设置为 PLC 系统中的同一网段内的 IP 地址,也就像做局哉网一样。

3,如果以太网没设置IP,需要先通过MPI设置IP地址

网友C:
PLC上带以太网口,或者以太网模块CP343,直接可以通讯,

如果没有配一个BCNet-S7MPI模块,

设置一个I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