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最大的限值是多少?

楼主(2011-09-08):
今天终于终于把浮点运算弄得差不多懂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浮点运算的限值是多少?我一个8位十进制数88672325转换浮点数再除以10,结果是8867233,不是应该是8867232.5吗?同样我取7位数8672325同样浮点除以10,结果等于867232.5,结果正确。请问大师们,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我也不大懂浮点,好奇的问下,你的那个浮点数的值是怎么输入进去的

楼主:
你可以给PLC的D赋值啊。

网友B:
仕么PLC ? 看一下 他的 浮点数 类型 取值范围就 知道了。 你的结果 不正确 很有可能是溢出了!

网友A:
我模拟的时候可以,但要选中32位模式,16位的位数不够

楼主:
我选的是32位的啊。台达的PLC。

M1000     DFLT    D0    D2

M1000    DEDIV    D2    K10    D4

END

我给D0赋值88672325,这个程序有问题吗?这个结果会溢出吗?不会吧?

网友A:
你这样监控D2还是D4?

你既然D0是输入值,这个值是10进制吧,那你监控的也要转换成10进制吧

楼主:
在触摸屏中监控时,D0数据格式是选择的十进制。监控D4,D4格式旋的是32位浮点。

网友C:
请问下楼主,EX20系列支持浮点数计算吗?谢谢

楼主:
不知道,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