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中间继电器有没有交流直流通用的

楼主(2011-09-08):
我看到小型中间继电器上标有AC220V.DC24V难道是交流直流通用的吗?

网友A:
能说一下具体的型号与规格厂家吗

网友B:
小型中间继电器上标有AC220V.DC24V难道是交流直流通用的吗?

1、线圈电压交流220V,直流24V ,是可以两用的;

2、如果是一样的电压,如AC220V.DC220V或者是AC24V.DC24V,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我还真没见到过这样的小继电器呢  跟刘老师学知识了!

网友D:
  我们用过交直流两用的中间继电器,方形的,型号忘了,现在不用了。

网友E:
      1、 标有AC220V.DC24V小型中间继电器是可以交流直流通用的,这种继电器实际上就是交流继电器,其内部机构是按交流继电器做的:磁铁是用矽钢片制成而不是用电工纯铁,且装有短路环(防止在交流工作时触点颤动)。在交流供电时,其线圈阻抗=线圈的感抗与线圈内阻总和(不是代数和,而是Z=R+JωL),而在直流供电时,其线圈阻抗=线圈内阻。所以线圈流过同样等效的工作电流时,其交流供电的电压就高,而直流供电的电压就低。

     2、 如果在直流24V 继电器内加一个小的桥式整流块,该继电器就可变为24V供电交直流两用的继电器。

网友F:
是表示触点容量的吧!

交流220V的和DC24V的直流阻值也差的太远了吧!

网友G:
没见过你说的那种东东

网友H:
木有见过……

继电器一般只标注线圈电压,还真木有AC220V和DC24V同时标在一个继电器上

等大师解惑

网友B:
这个关键是:

1)铁心必须是硅钢片叠装的,交流时没有严重的涡流损耗发热;

2)线圈在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下,电流相等!

网友I:
市面上,这个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市面上,这个真没有。。。。。。

1、交流改直流没有问题;

2、只要检测线圈电流不变时所加的直流电压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