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一个单相电机配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有一个中山市长虹电器厂的旧换气扇,型号是FA—45G, 直径450mm,电压220v,功率220w,送风量60m³/min,转速1400r/min.没有电容,我配了个1μF的电容启动不起来,配了个1.5μF的启动起来很慢(正常应该很快)最终转速不是很高估计没有1400r/min,我把1.5μF和1μF两个串起来,还是启动不起来!请问各位该怎么解决才能让它快速的启动起来!谢谢大家!

网友A:
串联1μF和1.5μF电容,其容抗变得更小了,1μF都启动不了,比1μF还小肯定启动不了。

尝试将1μF和1.5μF电容并联吧!

网友B:
用2.5u的电容试一下呢,

网友C:
可以根据电机的功率确定一下电容值,应该使用2μF、450VAC的普通电容器,这样你的风扇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串联1μF和1.5μF电容,其容抗变得更小了,1μF都启动不了,比1μF还小肯定启动不了。

尝试将1μF和1.5μF电容并联吧!

网友E:
估算你这个应该要配4.5uF左右的电容!

网友F:
他以前不用电容,现在为什么需要了,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G:
电阻串了会变大,电容串了就变小了,应该并起来试试把,www.hncg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