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变压器发生火灾和爆炸原因分析

楼主(2011-09-09):
运行中的变压器发生火灾和爆炸的可能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绝缘损坏
1.线圈绝缘老化
当变压器长期过载,会引起线圈发热,使绝缘逐渐老化,造成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引起变压器燃烧爆炸。因此,变压器在安装运行前,应进行绝缘强度的测试,运行过程中不允许过载。
2.油质不佳,油量过少
变压器绝缘油在储存、运输或运行维护中不慎而使水分、杂质或其他油污等混入油中后,会使绝缘强度大幅度降低。当其绝缘强度降低到一定值时就会发生短路。因此放置时间较长的绝缘油在投入运行前,必须进行化验,如水分、杂质、粘度、击穿强度、介质损失角、介电常数等项。运行中,也应定期化验油质。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3.铁芯绝缘老化损坏
硅钢片之间绝缘老化,或者夹紧铁芯的螺栓套管损坏,使铁芯产生很大的涡流,引起发热而使温度升高,也将加速绝缘的老化。变压器铁芯应定期测试其绝缘强度(测试方法和要求与线圈相同),发现绝缘强度低于标准时,要及时更换螺栓套管或对铁芯进行绝缘处理。
4.检修不慎,破坏绝缘
在吊芯检修时,常常由于不慎将线圈的绝缘和瓷套管损坏。瓷套管损坏后,如继续运行,轻则闪络,重则短路。因此,检修时应特别谨慎,不要损坏绝缘。检修结束之后,应有专人清点工具(以防遗漏在油箱中造成事故),检查各部件、测试绝缘等,确认完整无损,安全可靠才能投入运行。此外在检修时更要注意引线的安全距离,防止由于距离不够而在运行中发生闪络,造成事故。 内容来自
(二)导线接触不良
线圈内部的接头、线圈之间的连接点和引至高、低压瓷套管的接点及分接开关上各接点,如接触不良会产生局部过热,破坏线圈绝缘,发生短路或断路。此时所产生高温的电弧,同样会使绝缘油迅速分解,产生大量气体,使压力骤增,破坏力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导线接触不良有以 下原因:
1. 螺栓松动。2.焊接不牢。3.分接开关接点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