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柜漏电问题

楼主(2011-09-09):
我们有一台变频控制柜控制2台离心水泵,问题是变频一起动柜体就带200多伏电压,人手不能碰. 后来柜体接地线再起动保安器跳闸.变频器不启动正常,请问谁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A:
谐波漏电,可以把载波调低试试。

网友B:
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吧!!!!!

网友C:
变频器你有对地的线,你把它掐断就好了,或者你不用漏电开关也行

网友D:
这个很正常,变频器输出载波频率很高的,必须做好接地线,切记。二是你必须使用漏电动作电流大的剩余电流保护器,最好不用。就这么简单。

网友E:
接地没做好,输出电缆可能破损。

网友F:
)先把对地的地线断开,再测下电压 )不行的话就变频器漏电咯

网友G(2011-10-16):
把负载拆掉,开变频器试试,如果不漏点了,说明是电缆或者电机问题,如果还漏……就是接地了,电缆跟电机故障比较多见,接地一般不会导致柜体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