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绝对值读取问题

楼主(2011-09-09):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松下伺服绝对值读取方法的,请赐教,【关键是我不能装sensor做原点定位,故需用到绝对值编码器】,三菱的伺服是可以做到的,用专用指令就可以解决了,松下的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电机编码器要是绝对位置编码器才可以,松下的用一条miniUSB就可以调试了

楼主:
 编码器是绝对值型,但不知PLC如何读取绝对值哦,是通讯,还是其它方式,能否具体一点,

网友B(2011-10-19):
说明书上有原点复位输出设置。

网友C(2012-02-16):
引用 网友D:


哪个说明书上有原点复位啊。如果有

网友B:
给我联系方式吧,什么系列的伺服,A4还是A5的.

网友C:
田红军  18631606197  A5

网友E:
电气设计:本人精通西门子S7200,S7300,三菱FX系列,松下FP系列,欧姆龙,台达等各种主流PLC编程。嵌入式人机界面,触摸屏设计。精通LED封装设备改造与维护,擅长LED-SMD高速分光机与LED-SMD高速编带机等各种非标产品机械电气设计。电话:13728832704  QQ:987772335  一. 业务:愿为中小企业提供电气自动化设计、制作、维修、调试等一条龙服务。 1、电气控制柜设计及成套(防爆及非防爆控制柜) 2、配电柜成套设计。 3、自动化控制系统设计、制图、编程、维修等服务。 4、销售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B、施耐德、国产禾川、昆仑通态、MCGS等各个品牌的PLC、变频器、触摸屏等等。二.服务项目 小配电箱成套设计和制作电气PLC控制柜成套设计和制作 PLC(西门子、AB、施耐德Quantum,omron、三菱日系小型、国产PLC)编程各种触摸屏编程组态软件编程(WINCC、IFIX、组态王、力控、Intouch)大型复杂控制系统设计、制作及编程!如有意向及技术交流,请联系我!愿与各界同仁精诚合作,共创辉煌!欢迎您来电咨询!
电话: 13728832704      传真: 15989586991
http://meij520.b2b.hc360.com/   公司邮箱:baopin520@126.com
公司联系人:陈先生         QQ:987772335
地址:宝安区西乡固戍红弯三区共和工业路F3栋8楼

网友F(2012-07-16):
我也加个关注! 三菱的FX就可以直接一条指令和三菱伺服通讯读取绝对值编码器的当前值! 如果松下PLC和松下伺服配套有这个功能,那么针对一些特定的定位场合,还是非常方便啊! 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指令! 据说只有FP2系列以上才有?

网友G(2015-04-24):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网友H:
哪个说明书上有原点复位啊。如果有

网友I(2015-07-07):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您好,能不能发我一份啊,急用,邮箱:wwwcla@163.com,谢谢!

网友J(2016-11-12):
首先你要确定你用485还是232,是走什么通讯,然后看松下驱动器手册第7章,通讯里有,先设定波特率和轴地址,485和232的起始地址不一样,一个1一个0开始,然后根据手册提示发01h,根据轴不同变化的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会把当前地址反回到PLC。当前第一次用的时候要对绝对值编码器进行初始化,确定零位。要进行清零。如果电池没电了。也要进行这个操作的

网友K(2017-01-08):
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L(2017-02-08):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能否借鉴学习下你的程序。我用的是A6,用232接口,正不知道咋弄。谢谢!38927715@qq.com.

网友M:
很实用的啊,,,,,,,,,,,,,,,vv

网友N:
再装一个电子吃做闭环控制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O(2017-03-31):
引用 网友A:
电机编码器要是绝对位置编码器才可以,松下的用一条min...

网友P(2017-06-05):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刚好准备做这个通讯,样例能发我一份吗。16833704@qq.com,十分感谢

网友Q(2017-08-10):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您好,我也在做这样的项目 正发愁中,麻烦您发我一份,谢谢  605120477@qq.com

网友R:
也给我一份吧   大神  953439883@qq.com

网友S(2017-10-08):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您好,能不能发我一份啊,急用,邮箱 1025815946@qq.com,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能发我一份吗,好急用。707052053@qq.com

网友U(2017-12-02):
也不懂这个

网友V(2018-03-08):
引用 网友K:
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谢谢楼主发的例程对我很有帮助...

    是什么样的例程能发我一份吗?邮箱24607523@qq.com

网友W:
所有的回复基本上都没帮上忙。

网友X(2018-04-22):
是。没有人整整帮忙的。

网友Y:
先把机械转到机械原点位置,然后在伺服驱动器里面把多圈数清零,伺服当前位置就是原点位置,然后使用F150指令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Z:
回复内容: 对:ytfwen55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内容的回复! 我需要一份程序,1942792155@qq.com

网友AA(2019-05-16):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大神,能给我发一份吗  460435655@qq.com,谢谢

网友AB(2019-11-21):
可以发1份给我吗,先谢谢楼主jiu1206@163.com

网友AC(2020-02-25):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你好,程序能发我个不?532412010@qq.com,刚好用到,要是方便的话,麻烦了

网友AD(2022-02-26):
引用 网友G:
这太简单了,我做过这样的程序,发给你,要不,



我也在做这样的项目麻烦发我一份,不胜感激邮箱aqqz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