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台1.5KW丹佛斯2800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有1.2~3A电流显示,

楼主(2011-09-09):
单位有四台变频器偶尔报过流,检修没有发现问题

不带电机运行显示IO输出电流3A,还有一台更高.检修驱动以及电流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到车间检查正在运行的设备去掉电机线运行频率0.5Hz以上都有1.2~1.8A不等的电流显示.估计大到3A就会频繁报警

1.5KW 220V变频器有近20台,380V十几台试验十几台都是如此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丹佛斯2800小功率的通病

我这里几十台2800变频器都有这个毛病,去掉电机先运行变频器,监控IO电流监控就有1.2~3A的电流,也有超过3A的(变频器都是1.5~2.2KW 220V居多,个别380V)

带小功率电机试机也正常运行,电流还是稳定在3A,电机是0.37KW380V,变频器220V的.

到车间试验几台正常运行的变频器,电流大都在1.2~1.8A.停止运行时电流虽然变为0A,其实电流没有变,只不过软件上在变频器停止运行时强制显示0

我也怀疑电流取样电路,怀疑外围电阻偏移,就通过调换5脚偏置电阻把输出脚1的电压从1,98V上下调节到1.6V和2.5V,电流显示还是3A没有变化.怀疑是驱动小板子的问题

驱动板一角有5个测试点,

第一排从里到外分别是2.5V(直流母线电压取样),2V(LM6132的1脚串100欧电阻),2V(LM6132的7脚串100欧电阻),4.04V(驱动小板TL043基准电压)

第二排第一个是6V电压,第二个0.16V不详,进入驱动小板

楼主:
驱动小板照片背面..........

楼主:
驱动板没有cpu芯片的一面.小板是报废机器拆下来的,以前维修人员把下面的印刷板都脱了

楼主:
需要看全图的另存为保存到电脑看

下面是缩小的图

楼主:
是不是可以设置?让电流回零?

变频器初始化后还是如此

参数应该在小板的AT25010接触器里面

网友A:
这种小功率的cpu板很不稳定,有时候弄弄参数会好,有时候还真得换板,修了不下20台了。

网友A:
参数在cpu板的28脚贴片里

楼主:
参数不是在小板里面? CPU板没有考虑

小板存储器AT25010

小板的寄存器没有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在cpu板的28脚贴片里

CPU板存储器是AT25160寄存器 8脚SOP封装

楼主:
F117 这种小功率的cpu板很不稳定,有时候弄弄参数会好,有时候还真得换板,修了不下20台了。 今天换一块CPU板后变为0.9A。估计是CPU板参数问题 等编程器回来后拷贝参数试试 谢谢

楼主:
与参数也有关系,换一台CPU板显示电流从3A变为1.8A。拷贝参数后也变为3A

有人说2800程序计算有问题,电流传感器计算零电流运算出问题

网友B(2011-11-17):
对:张智勇关于与参数也有关系,换一台CPU板显示电流从3A变为1.8A。拷贝参数后也变为3A 有人说2800程序计算有问题,电流传感器计算零电流运算出问题内容的回复:

你QQ多少.加下我402699155  有空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C(2015-12-29):
张工 请教下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这种情况影响变频器的正常使用吗

网友D(2017-06-25):
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at25010呢?我读出的都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