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蒙德GF3变频器启动显示OH2故障

楼主(2011-09-10):
蒙德GF3变频器启动显示OH2故障   查说明书OH2是其它过热
􀁺 1)充电电阻过热    刚启动应该排除发热的问题,
􀁺 2)散热风扇失效
􀁺 3)外部过热(电机、制动电阻等,须外加检测电路)
􀁺 4)主接触器断开或接触不良  继电器有响声, 输出电压正常,

求助那位高手修过这方面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2012-04-08):
  • 我修蒙德P3伺服驱动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期待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