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PLC编程问题求教

楼主(2011-09-10):
各位大侠,本人刚学PLC,在自己编程的过程中发现以下基础性的问题,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啊。

1. 步数先后问题

   查资料说,PLC是顺序执行程序的,但我编的一个程序中,两次同一个动作,所以不得不把一个步数提前,因为考虑到不能两次出现同一输出点。

 比如说         S0

步数10        --||  ----------------------(y001)

……

                     x19

步数20     --  ||-----------------------【set s0】

  这样子编程是否有问题??求正解啊。

2. 点动信号输入和连续信号输入的问题

 比如说:

x19  点动

-- ||-----------------------【set s0】

 x19 连续信号

-- ||-----------------------(s0)

这两者到底对运行影响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第一个问题也正在琢磨

网友B:
对楼主的问题,我没有理解清楚;所说“两次同一个动作”,在顶楼反映出来了吗?
单看“1. 步数先后问题”,似无不妥,主要是看是否符合编程要求,也就是能否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C(2011-10-12):
问题2:点动信号,后面用户上set指令就和连续输出没什么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