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三菱PLC编程软件的用途介绍

楼主(2011-09-10):
三菱PLC软件应用非常广泛,其中很多软件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比如AD/DA/SC等等,不过这些都只能用于Q系列,FX系列还是得用原来的指令,比如DA/AD的话,只能使用FROM 和 TO 。下面就是三菱可程序设计控制器系列软件介绍.

三菱PLC编程软件FXGP-WIN-C:
三菱FX系列PLC程序设计软件(不含FX3U),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语言程序设计,可进行程序的线上更改、监控及调试,具有异地读写PLC程序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三菱全系列PLC程序设计软件,支持梯形图、指令表、SFC、ST及FB、Label语言程序设计,网络参数设定,可进行程序的线上更改、监控及调试,结构化程序的编写(分部程序设计),可制作成标准化程序, 在其它同类系统中使用。

三菱PLC编程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三菱PLC的仿真调试软件,支持三菱所有型号PLC(FX,AnU,QnA和Q系列),模拟外部I/O信号,设定软件状态与数值。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Explorer:

三菱全系列PLC维护工具,提供PLC维护必要的功能。类Windows操作,通过拖动进行程序的上传/下载,可以同时打开几个窗口监控多CPU系统的资料,配合GX RemoteService-I 使用网际网络维护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RemoteService I :

三菱全系列PLC远程访问工具,安装在服务器上,通过网际网络/局域网连接PLC和客户。将PLC的状态发EMAIL给手机或计算机,可以通过网际网络流览器对软组件进行监控/测试。在客户机上,可使用GXExplorer软件通过网际网络/局域网进入PLC。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CC:
A系列专用,cclink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A 系列CC-Link主站模块的CC-Link网络参数设定,无需再编制顺控程序来设定参数,在软件图形输入屏幕中简单设定。可以监控, 测试和诊断CC-Link 站的状态 (主站/其它站) ,可以设置 AJ65BT-R2的缓存寄存器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AD:
Q系列专用,A/D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AD、Q68ADV 和Q68ADI模数转换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A/D模块的初始化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DA:

Q系列三菱PLC专用,D/A转换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2DA、Q64DA、 Q68DAV和Q68DAI 数模转换模块的初始化及自动刷新数据。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D/A模块的初始化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MB

Q系列专用,MODBUS决议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串行通信模块QJ71MB91.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SC:

Q系列专用,串行通信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串行通信模块QJ71C24(N)、QJ71C24(N)-R2(R4)的条件资料。不用顺控程序即可实现1.传送控制,2.MC 协议通讯,3.无协议通讯,4.交互协议通讯,5.PLC 监视功能,6.调制解调器设置参数设定。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CT:
Q系列专用,高速计数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D62 、QD62E 或QD62D 高速计数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初始化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PT:
Q系列专用,QD70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来设定QD70P4 或QD70P8 定位模块的初始化数据。省去了用于初始化资料设定的顺控程序,便于检查设置状态和运行状态。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QP:

Q系列专用,QD75P/DM用的定位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可以对QD75□□进行各种参数、定位资料的设置、监视控制状态并执行运行测试。进行(离线)预设定位资料基础上的模拟和对调试和维护有用的监视功能,即以时序图形式表示定位模块I/O 信号、外部I/O 信号和缓冲存储器状态的采样监视。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TI:
Q系列专用,温度输入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TD 或Q64RD 温度输入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资料,不用编制顺控程序即可实现初始化功能。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TC:

Q系列专用,温度调节器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Q64TCTT、Q64TCTTBW、 Q64TCRT 或Q64TCRTBW 温度控制模块的初始化数据和自动刷新数据。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AS:

Q系列专用,AS-I主控单元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AS-i主模块QJ71AS92自动读出/写入的通信资料、CPU软组件存储的自动刷新设置、配置资料的注册/EEPROM保存等的软件工具。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figurator-DP:
MELSEC-PLC系列专用,Profibus-DP模块的设定,监控工具。用于设置Profibus-DP主站模块QJ71PB92D和A(1S)J71PB92D网络参数(包括主站参数设定、总线参数设定、从站设定等)的软件工具。使用QJ71PB92D时可以实现自动刷新功能,可以通过网络线上远程登入模块。

三菱PLC编程软件GX Converter:
GX Converter软件包用于将GX Developer的资料转换成Word或Excel 资料使文文件的创建简单化。把Excel资料(CSV格式)或文本资料(TXT文件)用于GPPW,把GPPW程序表和软组件注释转换为Excel资料(CSV格式)或文本资料(TXT文件).

三菱PLC编程软件MX Component:

MX Component支持个人计算机与可程序设计控制器之间的所有通信路径,支持VisualC++ 、Visual Basic 和Access Excel 的VBA、 VBScript。不用考虑各种通信协议的不同,只要经简单处理即可实现通信。不用连接PLC,和GX Simulator同时使用,实现仿真调试。

三菱PLC编程软件MX Sheet:
MX Sheet是一种软件包,它使用Excel,不用程序设计,只要进行简单设置,即可运行可程序设计控制器系统的监视/记录/警报信息的采集/设置值的更改操作。将可程序设计控制器的软组件资料存储在Excel上,能够容易地收集和分析现场的品质、温度、试验结果等的资料。Excel上显示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内的软组件实时状态。将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内的位信息作为警报信息存储在Excel上,保存故障发生的历史记录。自动保存按照指定时刻或可程序设计控制器发出触发条件Excel上显示出来的资料,可用来实现日报和试验结果表的制作和存储的自动化。

网友A:
三菱怎么这么多编程软件哦,我们比赛要用三菱的,可我重来没接触过,说是采用三菱FX2N-48MR系列,PLC编程采用三菱7.0版本,这是什么意思啊?FX2N-48MR是指硬件吗?7.0版本又是指的哪个编程软件啊?楼主有学习手册与软件不?能分享下吗?急用哦,谢谢!

网友B:
三菱plc Q系列读出梯形图没有注释,怎样才能看到注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菱怎么这么多编程软件哦,我们比赛要用三菱的,可我重来没接触过,说是采用三菱FX2N-48MR系列,PLC编程采用三菱7.0版本,这是什么意思啊?FX2N-48MR是指硬件吗?7.0版本又是指的哪个编程软件啊?楼主有学习手册与软件不?能分享下吗?急用哦,谢谢!

FX2N-48MR是指硬件,应该是三菱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