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求救

楼主(2011-09-10):
我公司有一套AB 冗余PLC,logix5000,故障现象是位于第一个槽位的AI模块(1756IF8)OK灯绿色闪烁,上位机系统(RSView32)的故障现象是这个模块上的数据不动,在5000的软件上提示说模块故障,系统不停地连接和模块故障交替显示。我开始的故障判断方法是将其它槽位的AI模块(同一型号)放到第一个槽位上发现模块OK灯不正常,同时将原第一槽位上的AI模块换到其它槽位上其OK灯正常,我当时认为问题出在背板上,于是用一个全新的槽架更换,位现象依旧,另有两个DO模块的OK灯绿色闪烁,同时上位机系统所有模拟量均保持不动,无变化,这时候用5000的软件看第一个模块还是连接和故障交替显示,但其它模块正常。 请各位大侠帮忙给出故障原因所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步骤(小弟我第一次接触AB PLC)。

网友A:
可以用RSlinx去在线看一下模块的配置情况,如发现有?,!,等符号,就重新配置一下模块,注意版本号,如果需要,用controlfish 更新一下EDS。最后用network重新组态。

网友B:
联机诊断一下。

网友C:
新一下EDS,用network重新组态

网友D:
确认用Logix5000组态是否完全正确,包括模块的系列,版本,槽位。可参照RSLinx。

RSlinx显示的是否正常,从而确认是否需要下载新的EDS。

如果都正常,联机一下,然后使用Networx规划下网络,然后下载个空程序进入PLC,打到RUN,再观察是否还有问题。

如还有问题,就确认下模块本身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帮助,前几天临时有其它的事情,AB系统的事就先落下了,这两天会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