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伺服有刷电机的故障检测方法

楼主(2011-09-10):
各位师傅,现有一台直流有刷伺服电机出现故障,但无法检测出故障原因,请各位有知道检测方法的师傅分享一下经验,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A:
1,你要先把故障的现象说清楚,才能够分析;

2,你的直流有刷伺服电机是不能启动,启动了不运转,还是电刷打火?

楼主:
当通电时给励磁线圈励磁的单相桥式整流桥会立即被击穿,把电机拆开发现转子绕组间绝缘已损坏。想问有没有好的方法或仪表快速检测直流电机的好坏?

网友A:
1,你的这个现象判断可能是转子绕组的绝缘低引起的短路;

2,可以用闻一闻电动机的方法,看看电动机是否有烧绝缘的味道,如果有的话,就可能是电动机的线圈绝缘或电动机的进线接触不良引起的烧绝缘;

3,可以利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电动机相对地绝缘,如果绝缘很低或为零的话,说明电动机的线圈绝缘己经击穿接地了;如果测量电动机的绕组绝缘时,电阻如果很大或无穷大时,可以判断电动机的绕组己经短线了。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电源有电,但驱动器上的指示灯一个都不亮,求解

楼主:
欢迎有实际经历过的师傅分享经验,电机是日本“东洋”的

网友C: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电机扫膛,注意电机两端轴承。首先是看见转子绝缘损坏。直流伺服电机转子电路和励磁电路是分开的,所以转子绝缘损坏并不会影响到励磁电路。励磁电路是直流电路就是转子不转产生电流是稳定的额定电流。只有扫膛发热损坏励磁线圈绝缘,才会造成励磁线圈过流打穿整流管。注意励磁磁极端面上是否有摩擦印。看情况励磁线圈或是线路上短路了。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电机是不是主轴高速运转的,因为本身励磁已经损坏,造成失磁飞车而甩出转子线圈损坏转子。

总之励磁方面的故障。几个磁极线圈对比一下阻值判断磁极好坏。

再判断伺服控制器是否故障造成的。拆除电机端子上的连线,要全部拆除,不能留转子端线,不然会造成电机飞车。最多留个电机温控器线,有编码器的线不要拆除,打开伺服控制器启动,看控制器的情况。故障情况应该会全部显示在你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