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MAC板卡的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1-09-10):
请教各位!最近要用到PMAC LITE 1型板卡做项目,该板卡有四个运动控制通道!这个项目我只用到两个就行了.

现在是,我另外需要一个0-10V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我的一个设备功率,那么PMAC 1型板卡是不是要接一个模块的东西来输出模拟量,还是用剩下两个通道的模拟量来控制呢?

还有,我是有的直线电机!现在项目要求用外接手动功能控制XY轴的运动,那么我是怎么来实现这个呢?板卡有没有这样的外接模块,谢谢。我马上要采购了,但以上问题还不清楚!

楼主:
我怎么看不到楼上的回复

网友A:
现在是,我另外需要一个0-10V的模拟量输出来控制我的一个设备功率,那么PMAC 1型板卡是不是要接一个模块的东西来输出模拟量,还是用剩下两个通道的模拟量来控制呢? -----可以用剩下的模拟量来控制。 ----- 还有,我是有的直线电机!现在项目要求用外接手动功能控制XY轴的运动,那么我是怎么来实现这个呢?板卡有没有这样的外接模块,谢谢。我马上要采购了,但以上问题还不清楚! ----- 如果你有现成的直线电机驱动器(模拟量接口的),还是可以用PMAC 1行卡来控制。------

楼主:
jamesyoung77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剩下的模拟量我这是怎么控制?如果我要输出2v,应该用什么命令?另外那两个通道我是不是什么都不接,就直接接上模拟量的输出就行了

还有,我说手动控制意思是项目要求我用按键来控制X+,X-,Y+,Y-,让他JOB运动,还有速度,这个在硬件上我不知道怎么实现?是不是需要PMAC有个外接的转接????

网友B:
卡上有数字I/O吗?如果有,用数字I/O接收按键动作,用程序转模拟口控速度。

网友C:
卡上有模拟量控制输出,范围是-10V~10V。接到伺服驱动器的模拟量输入端(速度输入)。负载上的位置编码器接到控制卡上。直线电机必须有直线伺服驱动器。

网友A:
2V 用 #xxo20就可以了
你的Jog运动,波恩的方法可以实现;但是PMAC卡一般都有手轮接口,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2016-01-14):
请问控制卡的输出直接就是以电压的形式输出的吗   我用Mxx02变量得到的数字怎么转换成电压量呢 时间有点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