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四十八期--电磁流量计输出变小且不稳定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1-09-10):
正常运行的一台电磁流量计输出逐渐变小且示值也越来越不稳定,请根据你的经验,给出维修处理方法。谢谢!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9月23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工作中还没有接触过,用得比较多的是超声波流量计。可能跟线圈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先降温看看,有效果那就是散热不好或元件老化

网友C:
先看安装方式对不对,有没有满足前后直管段长度,能不能满足满管流量要求

再看周围有没有干扰源

再看电磁流量计探头有没有脏污

最后看介质内部有没有气泡,

网友D:
如果先前运行比较稳定和准确的话,那么首先应该检查流量计内衬是否结垢,如果结垢较轻,那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同时你测量的介质是否对流量计有影响,因为电磁流量计对介质的介电常数是有要求的,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就要检查电磁流量计自身问题了,测量一下线圈是否异常,输出是否有问题。

网友E:
若选型、安装、使用不当,将会引起误差增大,示值不稳定,甚至表体损坏。

(1)管内液体未充满 由于背压不足或流量传感器安装位置不良,致使其测量管内液体未能充满,故障现象因不充满程度和流动状况有不同表现。若少量气体在水管管道中呈分层流或波状流,故障现象表现为误差增加,即流量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若流动是气泡流或塞状流,故障现象除测量值与实际值不符外,还会因气相瞬间遮盖电极表面而出现输出晃动;若水平管道分层流动中流通截面积气相部分增大,即液体未满管程度增大,也会出现输出晃动,若液体未满管情况较严重,以致液面在电极以下,则会出现输出超满度现象。

(2)液体中含有固相 液体中含有粉状、颗粒或纤维等固体,可能产生的故障有;①浆液噪声;②电极表面玷污;③导电沉积层或绝缘沉积层覆盖电极或衬里;④衬里被磨损或被沉积物覆盖,流通截面积缩小。

(3)有可能结晶的液体,电磁流量计应慎用 有些易结晶化工物料在温度正常的情况下能正常测量,由于输送流体的导管都有良好的伴热保温,在保温工作时不会结晶,但是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测量管难以实施伴热保温,因此,流体流过测量管时易因降温而引起内壁结上一层固体。由于改用其他原理的流量计测量也同样存在结晶问题,所以在无其他更好方法的情况下,可选用测量管长度非常短的一种“环形”(oring)电磁流量传感器,并将流量计的上游管道伴热保温予以强化。在管道连接方法上,考虑流量传感器拆装方便,在一旦结晶时能方便地拆下维护。

(4)电极和接地环材质选择不当引发的问题 因材质与被测介质不匹配而引发故障的电磁流量计与介质接触的零部件有电极与接地环,匹配失当除耐腐蚀问题外,只要是电极表面效应。表面效应应有:①化学反应(表面形成钝话膜等);②电化学和极化现象(产生电势);③触媒作用(电极表面生成气雾等)。接地环也有这些效应,但影响程度要小一些。

(5)液体电导率超过允许范围引发的问题 液体导电率若接近下限值也有可能出现晃动现象。因为制造厂仪表规范(specification)规定的下限值是在各种使用条件较好状态下可测出的最低值,而实际条件不可能都很理想,于是就多次遇到低度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其导电率接近电磁流量计规范规定的下限值5 ,使用时却出现输出晃动。通常认为能稳定测量的导电率下限值要高1~2个数量级。

液体电导率可查阅有关手册,缺少现成数据则可取样用电导率仪测定。但有时候也有从管线上取样去实验室测定认为可用,而实际电磁流量计不能工作的情况。这是由于测电导率时的液体与管线内液体已有差别,譬如液体已吸收了大气中的CO2或NO ,生成碳酸或硝酸,电导率增大。

对于含有颗粒或纤维液体产生的噪声浆液,采取提高激励频率的方法能有效地改善输出晃动。有的频率可调的IFM3080F型 DN300电磁流量计,测量浓度3.5%瓦楞纸板浆液,在现场以不同激励频率测量所显示瞬时流量晃动量。当频率较低,为50/32Hz时,晃动高达10.7%;频率提高到50/2Hz,晃动降低至1.9%,效果十分明显。

网友F:
正常运行的一台电磁流量计输出逐渐变小且示值也越来越不稳定。

说明这台电磁以前正常现在流量变小且不稳定,显示流量都不稳定,那输出一定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的。

排查的过程:

1  先确认这台电磁是分体的还是一体的。一体的说一般传感器与转换器连接导线不会出问题,如是分体的话得增加(测量电极电缆绝缘降低)此项排查。

2  从现象看,如果介质没发生变化,以前安装后运行正常,而生产工艺又没变化,有可能是电极被氧化或结垢或电极极性化的可能性比较大。(转换器排查的话一般查一下励磁电流是否正常,如有示波器可量一下波形是否正常。再用模拟信号发生器排查转换器工作是否正常。)

3 如果问题出在传感器电极上,在排查过程中一定要在流体满管状态下且静态,用指针式万用表及数字式万用表测两电极之间;两电极分别对接地电极间的电阻值是多少(指针表测 一般用FM47型以上指针表,1K或10K档测,是否氧化或结垢所测值会大于正常值)   ? 电压值是多少(数字表测,一般打到DC2V档,测两测量电极之间电压值,测量电极分别对接地电极或接地环之间电压值,正常状态时这三值大约相等 越接近越好,且最好不要大于100mV)

4 处理方法: 如果是电极极性化 用DC10-24V  电源正接接地电极或接地环,电源负接测量电极,通电两小时以上能基本消除此现象。注意此过程操作一定要断电且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接线一定要断开.     如果是电极氧化或结垢小口径可在不影响生产的性况下拆下来处理起  如果是大口径不方便拆下处理可用一定强度的电采用电击穿的办法来解决此问题.

5 处理完后,正常运行状态下查看这台电磁工作的稳定性是否正常.

网友G:
内部结垢,测量介质没有满管,含有杂质,被测液体导电率是不是不能满足,接地极是不是没做好,现场有大电流干扰。

网友H:
1、电极脏,被腐蚀或污染。

2、衬里鼓泡,突出。

3、电极不绝缘,外界干扰大。

4、工艺管道有堵塞。

网友I:
1 液体中有气泡。流量不稳。消除气泡现象。2   非满管液面下降。增加流量。3 电极点遭到腐蚀。更换。4 电极结垢及短路、导电率下降。排斥故障。5  外部强电场干扰。消除干扰。 6 信号线对地绝缘降低。7 信号线连接处接触电阻增大。8  励磁线圈对地绝缘降低。(6-8相应更换信号线) 9 布线引起的干扰。合理布线。

网友J:
大清早起来看看,半夜里还有发帖的。精力旺盛呀!!

网友K:
大清早起来看看,半夜里还有发帖的。精力旺盛呀!!
可不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工作中还没有接触过,用得比较多的是超声波流量计。可能跟线圈有很大的关系。

 请教个问题:你的超声波流量计用于什么介质,精度及稳定性如何?谢谢!

网友L:
“正常运行的一台电磁流量计输出逐渐变小且示值也越来越不稳定,请根据你的经验,给出维修处理方法”

     这个可能跟传感器结垢有关系,检查一下传感器清洗一下就知道了;处理的方法除了被动的清洗以外,那就是根据结垢的原因,采取防治措施。第一,消除或减少结垢物;第二,选择不易结垢的传感器,这就得从传感器的结构和材料上下功夫了。

     超声波流量计,非接触测量,能规避传感器结垢问题,但它的精度和稳定性未必能满足要求,这只是提供一种思路,仅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J:
先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我也想一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M:
的回复内容: 电磁流量计工作中还没有接触过,用得比较多的是超声波流量计。可能跟线圈有很大的关系。    请教个问题:你的超声波流量计用于什么介质,精度及稳定性如何?谢谢!

我工作中超声波流量计测水的流量。如果水中有气泡或者杂质成块状的话,对结果的影响比较大。一般情况,精度和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L:
   谢谢提供有用信息!超声波流量计值得重视。

网友N:
1:受到外界干扰 或者有接触不良等现在

2:电极表面有污垢或者被氧化,影响接触

3:传感器的液体中含有气体、大固体块

4:电气连接虚接

5:流场不稳

6:接地不良

7:电极渗漏

解决办法

1:对电极表面进行检查,并保持表面干净

2:改造管道、或增加安装假传感器

3:检查接线,接好线

4:接好地线

网友O:
正常运行的一台电磁流量计输出逐渐变小且示值也越来越不稳定。

这个首先判断现场与操作室界面显示的是否一致,很多情况是现场电磁流量计显示正常而屋内界面显示数值逐渐变小不稳定,这个就是线路传输原因引起的信号衰减或者有对地短路故障,也有周围电磁干扰对信号影响,特别是频率信号传输过程中受电磁干扰严重。处理故障可以从现场和盘后接线处分别检测信号大小看是否一致,可以分别检测两芯电缆的对地电阻和两者之间电阻。

从故障的现象看,现场出现故障的可能性要大,这个从现场排除故障的原则偶遵循的是先易后难的方式,先从变送器线路处理部分查看,查看其内部是否因为下雨进水导致流量计显示不稳或者损坏电路板。查看各电路部分的插接头有无松动腐蚀接触不好现象。如果正常则证明是管道内部原因,这个需要拆卸流量计进行查看,其可能的故障原因有:

工艺介质原因造成的,例如被测介质分相特别是含有淤泥的污水由于泥土的沉淀导致流量计下部被污泥淤死甚至充满流量计。

工艺介质流量小造成介质不满管或者液相中含有气泡因为流量计安装原因(流量计安装处于管道最高端)造成流量计内上部充满气体(随着时间增长甚至出现完全充满现象)。

工艺原因介质中杂质在流量计前后的管道中沉淀堵塞管道引起介质流量不断变小。

在测量污油易吸附或者易沉淀的介质时流量计内壁沉积污垢越来越多。

受流量计两端管线不同心的影响流量计安装后法兰两端产生应力扭矩在使用中受到周围环境变化和管道振动造成内部衬里损坏出现裂纹,造成电极绝缘损坏。

长期使用的流量计电极、电路板、绝缘老化造成测量值变小不稳定现象。

网友P:
利用这里请教下使用过各种流量计的高手们,针对与流体的粘度及压力不一样的测量,有什么流量计可以准确测量出它的流量。

网友:
对:3CWQZ关于利用这里请教下使用过各种流量计的高手们,针对与流体的粘度及压力不一样的测量,有什么流量计可以准确测量出它的流量。内容的回复:

现在据说最准确的就是质量流量计了。

网友Q:
电磁流量计一般用于粗管径,测量介质一般比较洁净。

依靠介质的流动切割电磁流量计的线圈进行测量。

正常运行的流量计,测量示值变小,切不稳定。

首先,可能会是可能跟传感器结垢有关系,

其次,也可能是,电磁管道内有焊渣或者铁屑,流经电磁流量计,建议拆下冲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
ZHUMINGC 朱明春

二等奖6名:10MP获得者:
QHDTHL QHDTHL
wangxun8109 流月无影
xiaoguxj 这是为什么呢
dkdfcd dkdfcd
jiaoanpeng jiaoanpeng
gx_xg112 孜然

三等奖6名:30积分获得者: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wjfw wjfw
2002125 2002125
jy7898818 电仪人生
AQD008 AQD008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网友R(2012-04-27):
路过的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