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plus变频器F3故障请教

楼主(2011-09-11):
请教各位老师,1336plus的变频器,一条停了两年的生产线上大多数37kw,45kw变频器频繁报F3电源丢失故障,此故障屏蔽后会导致变频器频繁启停,后经检查是电源板上那块大一点的74101芯片的问题,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或有好的解决方案,有足量的电源板也行(10块以上)。盼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修好这个板子的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频器

楼主:
额,相当不给力啊

网友C(2012-02-09):
更换板子或去AB总部维修,一般公司不好维修

网友D(2012-04-24):
我现在也与到了这样的问题 上电报F19 更坏滤波电容后 正常 但装机打运行 还是报F19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