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56期-PLC在自动生产线上检测产品是否合格!

楼主(2011-09-11):
本期擂台为从网友征集的题目。题目如下:

我想做这样一个题目:自动生产线上检测产品是否合格,把不合格品剔出来。

  每一个产品由36个“零件”在平面上排列成6×6的方阵。现要求限用PLC的3个输入点来实现对36个“零件”的扫描检测。希望检测传感器采用光电开关一类的检测元件。

 产品基板上缺少任何一个零件,则该产品为不合格品,应该剔除!

PLC及设备类型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具体不知道是36个零件每个要检测还是一个检测装置能检测出来有无缺零件。本人的思路是后者。

TITLE=流水线控制
// 为了程序易理解假设一个简单流水线分5段5工位处理。
// 假设有工位5(mb0=5)个,第一个工位前用传感器i 0.1 检测有无产品到来,第1个工位装合格检测装置传感器i0.2,第四个工位剔除次品。启动流水线为i0.0.
// 为了避免 两个产品不连续进入流水线考虑用定时进行检测。
// (考虑到移位长度最大为64,所以mb0<64 )
//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初始化
LD SM0.1
R Q0.1, 1 //剔除装置复位
R M10.0, MB0 //复位

Network 2
// 启动传送
LD I0.0 //启动按钮
EU
S Q0.0, 1 //流水线

Network 3
// 自动定时计时 当一段时间没产品上线或者产品卡住 自动关闭流水线
LD SM0.0
LPS
A SM0.4 //每一分钟
INCW VW100
LRD
A I0.1
LPS
EU
MOVW 0, VW100
LPP
ED
MOVW 0, VW100
LPP
AW= VW100, VW102 //设置的故障或空闲时间
R Q0.0, 1
Network 4
// 产品前进速度vw104(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时间到进行移位, 出现次品置1 md10采用断电保持
LD SM0.0
TON T37, VW104
A T37
SHRB I0.2, M10.0, MB0 //时间到进行移位 出现次品置1 移位长度 vb104
R T37, 1
Network 5
// 假设工位4处剔除 工位4有检测信号传来时剔除启动自动复位
LD M10.3 //移到指定剔除位置
S Q0.1, 1 //启动剔除装置剔除
TON T38, VW106 //定时关闭剔除装置
A T38
R Q0.1, 1

网友B:
关于报警可以传给上位机或者在现场用报警灯

网友C:
      本题目的难点不是如何编程,而是如何判断6*6方形方阵缺件的检测方法:题目规定用3个光电开关一类的传感器,从横断面看,零件间有格挡,零件高度很薄(仅比格挡高一点),所以用发射与接受分开式的传感器,从侧面检测是行不通的:一行有6个零件,缺少于6个零件,仍遮光,即使一行6个件都没有,由于格挡的高度仅低于零件高度一点点,传送带运行也难免上下起伏,也难判断此行没件。题目又未提出基板是透明的,所以用穿透法检测也是不行的。

     1楼编程选用“检测装置传感器”来回避如何检测缺件的的问题,2楼编程是假设基体是透明的,选用穿透法检测。显然都没有达到题目要求。我认为应先探讨如何能检测到缺件的方法,有了合理的检测方法,才能编出合理的程序。

网友B:
如果检测的是PBC板,基板是树酯的,零件是铜箔或者其他金属,有些传感器是可以区分金属和非金属的,可以做到检测缺零件,只用3个传感器是可以做到,一个检测基板到位后,先把传送带停止,其他两个传感器逐行扫描。

这个楼主没说明清楚,我就只好自己想象了。

网友D:
   <玻璃的心>转帖过来的图片怎么就有些墨迹显不出来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图片缺失某些墨迹的图像如下图所示:

网友D:
  我把原图贴出来:

  我想做这样一个题目:自动生产线上检测产品是否合格,把不合格品剔出来。

  每一个产品由36个“零件”在平面上排列成6×6的方阵。现要求限用PLC的3个输入点来实现对36个“零件”的扫描检测。希望检测传感器采用光电开关一类的检测元件。

  产品基板上缺少任何一个零件,则该产品为不合格品,应该剔除!

网友D:
  与本期擂台相关的链接是《我想做一个题目向高手请教意见》

网友D:
  我主要是征求高手们有什么简单的、经济的、好的方法,来检测基板上排列成方阵的36个“零件”中每一个“零件”的有无。

网友D:
  回复前面几个网友的疑问:

  “零件”和基板都是不透明的。

  自动生产线是周期循环重复运转的,上面的“产品”也是源源不断更新的。一般情况下,基板在自动生产线上是不作停留的循环重复使用的,只有“零件”组成的“方阵”才是“产品”。“产品”经检测合格后再进行下一个工序,最后从生产线上规定的出口下线装箱;不合格“产品”不进行下一个工序的处理。

网友D:
  这个题目的第1个“难点”是:用普通漫反射型的光电开进行检测时,很难可靠的分辨出厚度只有4mm 的“零件”在基板上是否存在。譬如:基板上有“零件”存在时,光电开关射出的红外线遇到“零件”,被漫反射回光电开关中的红外线接收管引起开关动作;但是基板上没有“零件”时,光电开关射出的红外线多走4mm 遇到基板,也被漫反射回来让光电开关动作。

  可能有的网友会说:你把光电开关安装位置调整得高一些,“零件”与光电开关的距离设置在ON与OFF的临界点,不就分辩出基板上有无“零件”来了吗。

  但是,常识告诉我们:靠临界点来分辨只有4mm 厚度的“零件”的有无,是根本错误的!漫反射型光电开关ON / OFF “回差”就远比 4mm 大得多!

网友D:
  可能有人说:“零件”的色泽比较浅,你把基板涂成黑色,利用“零件”与基板的色差也能让漫反射型光电开关分辨出基板上“零件”的有无。

  但是,基板是在生产线上长期反复使用的,只有以那“零件”排列成的方阵才是最终的“产品”。基板在反复使用中由于磨损的原因,基板表面的色泽也会渐渐的浅淡下来,而且“零件”的色泽是根据用户的要求来做的。有些时候用户要的“零件”色泽也是很深色的。所以,靠色泽来让普通漫反射型光电开关分辨基板上“零件”的“有无”也是很不可靠的。

网友D:
  当初,限用PLC的3个输入点来做这个题目,初步是这样考虑的:扫描检测“产品”(6×6 的矩阵)的行,需要有一个“行同步脉冲”信号来保证扫描检测的动作与自动生产线上“产品”的传送线速度同步;还需要有一个“场同步脉冲”信号来保证每一块“产品”合格与否之判断结果的同步取出;再就是还需要一个点来输入每一行扫描之“结果”暂存于寄存器。

网友D:
  如果适当选择安置检测传感器的位置,也可以用不了3个输入点来做这个题目!我现在只用一个输入点来输入检测到的36个“零件的有无”信息。而同步信号的取得只需另一个输入点来实现。

网友E:
用5个常开传感器并联,如检测到有一个以上信号时则判定该行有故障,另外一个传感器接第一列的检测,做为行同步检测,和列数的判定,如果检测到6列,并且5个并联传感器都没有接收到信号,则该产品无问题,如果只检测到5列及以下,或检测到6列,但5个并联传感器有信号输出过,则判定该产品有问题,这两个信号用到两个输入点。

还有一个是作为每一个产品的基准信号。这样总计刚好是三个信号。而且可以进行可靠的判定。

关于信号的采集问题,如果是用色标传感器的话,只要基板和元件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一般都可以进行检测。

程序上按这种方案进行编制,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D:
  因为“零件”的厚度只有4mm ,所以当初我想到使用OMRON的采用特别光学系统的可消除背景物体影响的“距离设定型光电开关”:E3S-CL 。

  E3S-CL1 不需要复杂的灵敏度调节,只需进行距离设定,便可稳定检出各种零件。无论零件的颜色、材质、大小,都可以检出。检出距离为 20cm 时误差为 2% (即 4mm)。

  但是,我们老板一打听这种光电开关要价是:1200元RMB每只!所以这个方案被老板否决了。老板要求的是:尽量用较少的钱,办较好的事!

网友D:
  我们能否使用只有几十元RMB每只的普通漫反射型的光电开关来做这个题目的检测传感器呢?我认为是可以的。

  方案1 :

  先把基板和传送线铁板钻孔。

网友D:
  “产品”矩阵若缺少任何一个“零件”,在通过检测处就会被普通光电开关可靠稳定的检出。

网友D:
  对普通漫反射型光电开关的处理也非常简单:

网友E:
应该是能聚光的光电开关都可以,输送带的改装,费用也不会低。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改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