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工控PLC擂台第58期--关于一道综合PLC设计题的设计。

楼主(2011-09-11):
这是一个实际设计项目的必走的3步设计程序,设计内容简单,但完成这3部分即相当完成一个的项目整个设计,供版主参考:

某设备装有4种传感器:
1、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2、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3、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4、电机转速,量程为:0~50转/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要求用触摸屏显示这4种信号的时时状态值,如由你搞设计,请完成以下3项工作:
1、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2、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3、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本题为网友征集题,各位擂台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所要求工作的1-3步,回答的有好有完整的获大奖,一等奖可不限,只要有完整好的答案,

注:PLC类型不限!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待57期结束一周后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楼主:
当然在PLC编程只要能整定出上述要求的信号,然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即可!其它可以根据自己的 想象加以补全!

网友A:
使用ABB的PLC来完成。以下配置并不是经济配置,只是为了完成功能而已。

1、硬件配置,ABB AC500是模块化的结构,也就是说CPU与IO模块都是独立的模块,CPU模块是不集成IO的。硬件配置如下:

a,PM581-ETH(使用带以太网接口的CPU,方便下载,串口下载速度太慢了,原来下载过1.3M左右的程序,一根烟的功夫还没有下完)。

b,TB511-ETH(CPU底座,与PM581-ETH配套)

c,AI523(模拟量输入模块,16路可配置成电压、电流、电阻等等,这里需要配置成4-20mA)

网友A:
软件实现:

1、CPU选择和硬件组态(注意,CPU底座无需组态)

CPU选择

IO硬件组态1
硬件组态2,对四个输入变量定义
硬件组态3,定义模拟量输入类型为4-20mA(4个通道都一样的配置,激活短路和断线功能)
AD转换值4-20mA对应于0~27648
2、主程序定义,名字PLC_PRG,10ms的循环周期

 2.1 自定义函数MulDiv,线性转换,很简单的一次线性转换,就不做多解释了

2.2 主程序

2.2.1 全局变量定义,指定HMI对应的地址,并定义了精度

 2.2.2 程序

下面所有的程序全部使用上面自定函数(MulDiv,线性转换)实现量程转换,这样在HMI上只需要将精度返回来即可。

网友A:
触摸屏实现:同样也是使用ABB的触摸屏来实现.

当然在这之前,需要将PLC的以太网地址设定好,假设设定为192.168.1.130,这个地址需要与下面的触摸屏中的PLC地址设定一致。

1、新建工程,选择PLC

2、设置好PLC的ip地址
3、画面组态1,地址对应,下面对应的真气压力地址
4、画面组态2,画面显示效果,必须小数点的显示
5、整体效果图

 6、离线模拟效果图,由于没有与PLC相连,所以所有数据都是0,都是带小数点的显示

网友B:
触摸屏没搞过学习中,静侍高手解答

网友C:
1、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西门子 S7-200系列 + smart 700系列触摸屏
2、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用子程序表示公式。
3、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见图

网友C:
画面比较难看。 图可能太大

网友D:
某设备装有4种传感器:
1、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2、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3、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4、电机转速,量程为:0~50转/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要求用触摸屏显示这4种信号的时时状态值,如由你搞设计,请完成以下3项工作:
1、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2、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3、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一、硬件设置:除上述4种传感器外,选用:

1、S7-200PLC一台,型号为:CPU222 CN

2、选用EM235模拟量输入模块一块(设置0~20 ma工作模式)

3、西门子触摸屏一块。型号:Smart 700

硬件电路图:

二、输出4~20ma的传感器显示量程公式的推导:
EM235模拟量输入模块,当输入信号为20ma时,对应的数字量=32000,故:输入=4ma时,对应的数字量=6400,对应显示量程值=0,输入20ma时,对应的数字量=,32000,对应显示量程值最大值=Hm,其输出量与模块的数字量的变化关系曲线如图一所示:

根据三角形相似定理:△ABC ~ △ADE 故:DE / BC = AD / AB
          整理得: DE = BC * AD / AB
    DE = Hm * (AIWx - 6400) / (32000 - 6400)     这是一个通式, 将4个参数的最大值带入式中,可得以下4个公式:
1、真空压力转换公式:Pkx = 0.1 * (AIWx - 6400) / (32000 - 6400)         单位:MPa
2、蒸汽压力转换公式:Pzx = 1.0 * (AIWx - 6400) / (32000 - 6400)         单位:MPa
3、蒸汽温度转换公式:Tzx = 150 * (AIWx - 6400) / (32000 - 6400)         单位:度
4、电机转速转换公式:Vd= 50 * (AIWx - 6400) / (32000 - 6400)             单位:转/秒

PLC编程:

1、主程序:
Network 1
// 开机使MW0=0.,即使MB0=0、MB1=0
LD SM0.1
MOVW 0, MW0
Network 2
// 在M1.0=M1.1=0时,如MB0=0,将AIW0(真空压力值)转换为实数值-->VD100,将空压力最大值(0.1)-->VD104。如MB0=1,将AIW2(蒸汽压力值)转换为实数值-->VD100,将蒸汽压力最大值(1.0)-->VD104。如MB0=2,将AIW4(蒸汽温度值)-->VW100,将蒸汽温度最大值-->VW104。如MB0=3,将AIW6(电机转速)-->VW100,将电机转速最大值-->VW104。 *****
LDN M1.0
AN M1.1
LPS
AB= MB0, 0
ITD AIW0, VD40
AENO
DTR VD40, VD100
AENO
MOVR 0.1, VD104
LRD
AB= MB0, 1
ITD AIW2, VD40
AENO
DTR VD40, VD100
AENO
MOVR 1.0, VD104
LRD
AB= MB0, 2
MOVW AIW4, VW200
AENO
ITD VW200, VD200
AENO
MOVD VD216, VD200
AENO
MOVD 200, VD204
LRD
AB= MB0, 3
MOVW AIW6, VW200
AENO
ITD VW200, VD200
AENO
MOVD 19200, VD200
AENO
MOVD 50, VD204
LPP
S M1.0, 1
Network 3
LD M1.0
LPS
AB< MB0, 2
CALL SBR0
LPP
AB>= MB0, 2
CALL SBR1
Network 4
// VD0为真空压力显示区,VD4为蒸汽压力值显示区,VW8为蒸汽温度值显示区,VW10为电机转速值显示区
LD M1.1
LPS
AB= MB0, 0
MOVR VD108, VD0
LRD
AB= MB0, 1
MOVR VD108, VD4
LRD
AB= MB0, 2
DTI VD208, VW8
LPP
AB= MB0, 3
DTI VD208, VW10
Network 5
LD M1.1
LPS
INCB MB0
AB> MB0, 3
MOVB 0, MB0
LPP
R M1.1, 1
2、子程序SBR_0
Network 1 // 实数运算
// VD0 :AIWx VD4: 最大量程(如温度200 压力1.0 MPa) VD12:中间运算数 VD8:求出的量程值
LD SM0.0
MOVR VD100, VD112
-R 6400.0, VD112
*R VD104, VD112
MOVR VD112, VD108
/R 25600.0, VD108
R M1.0, 1 <

网友D:
请问擂主:我后一部分(关于触摸屏设计)怎么断了呢?是文章太长吗?

网友D:
      为了使熟悉梯形图的网友了解PLC的编程,现将程序以梯形图形式再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一、主程序:

    二、子程序1:SBR_0
        三、子程序2:SBR_1

网友E:
对:wyb2866255 关于

      为了使熟悉梯形图的网友了解PLC的编程,现将程序以梯形图形式再贴上来,供大家参考!

一、主程序:

    二、子程序1:SBR_0
        三、子程序2:SBR_1
内容的回复:

楼上大哥笔误了吧,是不是当VB==2时候,VD204的值该是150?

还有就是不太明白子程序1和2有什么大的区别R 和DI?很重要么?

同样的迷惑主程序网络4前两个用MOV后两个用DI-I?

温度和速度不会出现小数么?

希望能够指点一下。还有期待触摸屏后续

网友D:
对11楼的回复:你很细心,现回答你的提问。

1、VD204放的是温度量程的最大值:150 ,此处是笔误。

2、子程序1和子程序2的区别就是一个做带小数的实数运算,一个是只做整数运算,其目的就是展示二种不同的运算编程,以适用于不同的要求编程。

3、。。。主程序网络4前两个用MOV后两个用DI-I?   其VD0与VD4是用于在触摸屏里显示真空压力与蒸汽压力的二个通讯变量,其数据类型为浮点数(实数),VD108是真空压力与蒸汽压力用同一个实数运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实数),所以用MOV_R指令将VD108送与VD0或VD4中。而VW8与VW10是用于在触摸屏里显示蒸汽温度与电机转速的二个通讯变量,其数据类型为整数,VD208是蒸汽温度与电机转速用同一个整数运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它是双字整数,所以用DI-I指令将VD208双字整数转换为单字整数,送与VW8或VW10中。如不用DI-I指令,也可用MOV_W指令,将VW210((VD208的低字)分别送入VW8或VW10

4、温度和速度取整数不用小数,这是我个人规定的,目的我在第2点里讲过,就是为了展示二种不同的运算编程,以适用于不同的要求编程。

      本来8楼帖子写有触摸屏,且带有16张图片,不知怎么搞的没有贴上,我会续补上的。感谢你的提问!

网友E:
对:wyb2866255 关于

对11楼的回复:你很细心,现回答你的提问。

1、VD204放的是温度量程的最大值:150 ,此处是笔误。

2、子程序1和子程序2的区别就是一个做带小数的实数运算,一个是只做整数运算,其目的就是展示二种不同的运算编程,以适用于不同的要求编程。

3、。。。主程序网络4前两个用MOV后两个用DI-I?   其VD0与VD4是用于在触摸屏里显示真空压力与蒸汽压力的二个通讯变量,其数据类型为浮点数(实数),VD108是真空压力与蒸汽压力用同一个实数运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实数),所以用MOV_R指令将VD108送与VD0或VD4中。而VW8与VW10是用于在触摸屏里显示蒸汽温度与电机转速的二个通讯变量,其数据类型为整数,VD208是蒸汽温度与电机转速用同一个整数运算公式的计算结果,它是双字整数,所以用DI-I指令将VD208双字整数转换为单字整数,送与VW8或VW10中。如不用DI-I指令,也可用MOV_W指令,将VW210((VD208的低字)分别送入VW8或VW10

4、温度和速度取整数不用小数,这是我个人规定的,目的我在第2点里讲过,就是为了展示二种不同的运算编程,以适用于不同的要求编程。

      本来8楼帖子写有触摸屏,且带有16张图片,不知怎么搞的没有贴上,我会续补上的。感谢你的提问!

内容的回复:

很感谢回复

网友D:
三、触摸屏编程:
1、项目建立:打开编程软件出现以下画面:

选中“使用项目向导创建一个新项目”,进入以下画面

按“下一步”进入下图:

在此图左HMI设备处双击,选择“Smart 700”, 右侧下方箭头处选“S7-200”, 按“下一步”。

填写项目标题或公司标志,按“下一步”。。。。直到出现以下画面:

填写项目名称等,按“完成”出现下画面,到此项目已建立,开始进入创建画面编程。

网友D:
2、创建画面:
(1)、创建显示变量:双击下一图中左侧的“变量”出现变量视图(下二图):

在变量表中填写5个变量(见上图所示)。
(2)、创建画面如下图:

设计步骤(以设计“设定蒸汽温度”为例):
1:点击图右侧工具栏中的矩形图标并将其拖到画面上,选中它按右建,打开属性,按“外观”设置:边框颜色与填充颜色为白色,见下图
     再按“其它”设置:层为0,
    3、再用同样方法点击拖拉“矩形”图标建立黑色矩形框,压在白色方框的上面,其设置参数为:“外观”设置:边框颜色填充颜色为黑色,填充颜色为深灰色;“布置”设置:X=200、Y=8,设“大小”为横向=336、纵=48。再按“其它”设置:层为1。
再在黑色矩形上建立填写温度值的小白色矩形框,方法同上不在重述。
4、点击工具箱中的“文本域”填写“设定蒸汽温度”文字:
点击“I/O域”且拖到换面中,安放到小白色矩形框内,设置参数为:在其属性中,按“常规”拦,在文本处填写“设定蒸汽温度”文字;点击“属性”按“外观”,按如下设置:
     按“其它”,设置层为:1
     5、、点击工具箱中的“I/O域”填写蒸汽温度值:其操作方式与文本域相似,不在叙述,其参数为:

      6、退出按钮建立:点击工具箱中“按钮”图标,并拖到画面,其设定参数为:

3、连接:双击项目栏左侧的通讯“连接”,出现下表,按下表内容填写

到此触摸屏的编程基本完成,下面的工作将是对程序进行编辑,编辑无误,再进行模拟仿真运行,认为可以了,将此编程下载到触摸屏中。
下图为触摸屏与PLC连接运行时的画面。本文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网友F:
学习中,谢谢高手,学无止境

网友G:
一.硬件設計:

PLC  DELTA DVP14SS211R

觸摸屏:DELTA DOP-AE80THTD

RS485通訊ASCII 9600,7,Even,1

模擬功能擴展 DELTA DVP04AD-S(電流輸入模式:H4001 = 3;-20mA~20mA;-K4000~K4000;1Lsb = 5uA)

CH1、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讀取地址:H400C)
CH2、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讀取地址:H400D)
CH3、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讀取地址:H400E)
CH4、电机转速,量程为:0~50转/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讀取地址:H400F)

當輸入20mA時對應的數值為K4000,輸入4mA時對應的數值為?= 4*4000/20=800Lsb

真空壓力:800Lsb~0MPa,4000Lsb~0.1MPa:y=(X-800)/32000(y:真空壓力;x:Lsb)

蒸汽壓力:800Lsb~0MPa,4000Lsb~1.0MPa:y=(x-800)/3200(y:蒸氣壓力;x:Lsb)

溫度:800Lsb~0度,4000Lsb~150度:y=3(x-800)/64(y:溫度;x:Lsb)

電機轉速:800Lsb~0r/s,4000Lsb~50r/s:y=(x-800)/64(y:r/s;x:Lsb)

觸摸屏設計

PLC程式

1.通訊參數設值

2.讀取DVP04AD的數值

3.換算成當前單位的數值

网友H:
呵呵,还没结贴啊?占个位置,晚上参与一下。

网友I:
1、硬件配置:

CPU S7-200 222 + EM231+TP177B

2、接线参考:

EM231为4输入模拟量模块,接线图如下。

由于本系统的4路模拟量输入都为电流信号,模块的配置下图所示。

3、主程序:

 子程序:

4、触摸屏显示

    a.系统连接设置

     需注意设置的波特率和站地址和PLC里的设置保持一致。

PLC里的设置:

WinCC flexible软件里的设置:
    b.建立变量
     真空压力传感器、蒸汽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电机转速的实际值分别存在VD0、VD4、VD8、VD12中,在TP177B中直接读取就可以了,数据类型为浮数型。

    c.画面变量连接

    d.模拟仿真

网友J(2011-10-15):
回复内容:谢谢你的分享
对:wyb2866255 关于三、触摸屏编程:
1、项目建立:打开编程软件出现以下画面:

选中“使用项目向导创建一个新项目”,进入以下画面

按“下一步”进入下图:

在此图左HMI设备处双击,选择“Smart 700”, 右侧下方箭头处选“S7-200”, 按“下一步”。

填写项目标题或公司标志,按“下一步”。。。。直到出现以下画面:

填写项目名称等,按“完成”出现下画面,到此项目已建立,开始进入创建画面编程。

内容的回复:

网友K:
一、            概述

这是一个实际设计项目的必走的3步设计程序,设计内容简单,但完成这3部分即相当完成一个的项目整个设计,供版主参考:

某设备装有4种传感器:

、真空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0.1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蒸汽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温度传感器,量程为:0150 度;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电机转速,量程为:050/秒;输出给PLC的信号为420ma

要求用触摸屏显示这4种信号的时时状态值,如由你搞设计,请完成以下3项工作:

、请提出硬件的配置方案。

、推导出这4种变量的转换公式及编写PLC程序。

、触摸屏的编程与PLC的通讯连接。

本文选择南大傲拓NA200系列PLC来完成此项功能;

二、            硬件配置

序号

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CPU模块

200CPU201-2401

自带8点数字量输入,6点数字量输出晶体管

模块量输入模块

200AIM201-0401

模拟量输入模块 4通道,电流/电压

触摸屏

VIEW0702

7寸彩显;800*480;带USB和网口下载;

三、            硬件电路

省略

再嘘

网友K:
一、            软件设计

系统软件包括两部分: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

PLC设计过程:

1.    建立硬件:

2.    PLC程序

程序说明:

主程序:

AIPRO转换程序:

网友K:
1.    触摸屏设计

连接硬件设置;

建立变量表

界面说明:

主界面显示当前参数值及状态;

用户设定设计控制目标参数和运行要求;

实时曲线显示控制目标参数的过程曲线

调试模式为手动控制对象;

故障报警为当前故障信息;

关于我们对公司进行简介,方便用户了解公司与联系公司;

主界面

一、            小结

网友K:
因为图片没有粘贴;我从新传一上上面所用到图片

每一个硬件配置

网友K:
下一个图

网友K:
下一个图片

网友K:
下一个图片啊

网友L:
厉害哦,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仿真过

网友M:
 硬件配置:选用国产信捷PLC XC3-32R-E,配置4通道模拟量数模模块E4AD,+显控触摸屏SA-7A,性价比高。

程序和计算公式如下:

网友M:
这是程序部分,采用浮点数计算,

网友M:
显示采用32位浮点数
以上是模拟效果,历史曲线可以查询以前产生的数据,方便查看在参数设置里,可以设置报警压力和温度等,在电路原理图里放电路图,可以方便检修,帮助说明里放些操作说明等,关于我们写些公司信息和联系方式等,

网友N:
什么PLC都有啊

网友K:
对:联不通 关于

厉害哦,那么多东西有没有仿真过

内容的回复:
可以仿真的,!但没有具体控制目标;仿真意义不大!

网友O:
结贴没有?我还能传不?

网友O:
你们做得真不怎么滴!~~

网友O:
放狠话,哼,有本事今天别结贴,我明天传,今天工作电脑不在手头

网友O:
都结束了在这忽悠~!~~~!

网友P:
其实用OMRON的PLC 可以轻松实现的

网友Q:
这个应该主题是怎么样进行单位换算吧,触摸屏有些可以支持直接转换,一般的都在PLC内进行换算。

网友R:
还没结帖,你完全可以继续上传,传上来看看才知道如何。

网友S:
我来试试! 做个更简单 易懂的!

楼主:
一等奖2名,50MP获得者:
wyb2866255           wyb2866255
ye_w                  ye_w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lianhope
bhdxzgp              bhdxzgp
haiming3017        KINGCO
sophymei            sophymei

welfare87            welfare87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chenhuayuan        chenhuayuan

楼主:
本期擂台到此为止,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以后的各期擂台!

网友K:
给了个10MP,呵呵;还要努力啊,!

就是少了点!
什么时候也给俺50MP呢〈〉?呵呵!!!

网友T:
对:bhdxzgp 关于

给了个10MP,呵呵;还要努力啊,!

就是少了点!
什么时候也给俺50MP呢〈〉?呵呵!!!

内容的回复:

貌似现在的钱钱是不限的吧!

网友K(2011-11-14):
不知道;我只是感觉有点少啊,呵呵!

网友U(2012-06-08):
对:ye_w关于使用ABB的PLC来完成。以下配置并不是经济配置,只是为了完成功能而已。1、硬件配置,ABB AC500是模块化的结构,也就是说CPU与IO模块都是独立的模块,CPU模块是不集成IO的。硬件配置如下:a,PM581-ETH(使用带以太网接口的CPU,方便下载,串口下载速度太慢了,原来下载过1.3M左右的程序,一根烟的功夫还没有下完)。b,TB511-ETH(CPU底座,与PM581-ETH配套)c,AI523(模拟量输入模块,16路可配置成电压、电流、电阻等等,这里需要配置成4-20mA)内容的回复:

确实不太经济,有点牛刀的感觉

网友U:
对:ye_w关于软件实现:1、CPU选择和硬件组态(注意,CPU底座无需组态)CPU选择IO硬件组态1硬件组态2,对四个输入变量定义硬件组态3,定义模拟量输入类型为4-20mA(4个通道都一样的配置,激活短路和断线功能)AD转换值4-20mA对应于0~276482、主程序定义,名字PLC_PRG,10ms的循环周期 2.1 自定义函数MulDiv,线性转换,很简单的一次线性转换,就不做多解释了2.2 主程序2.2.1 全局变量定义,指定HMI对应的地址,并定义了精度 2.2.2 程序下面所有的程序全部使用上面自定函数(MulDiv,线性转换)实现量程转换,这样在HMI上只需要将精度返回来即可。 内容的回复:

为啥要扩大十倍,保持原值不可以吗

网友U(2013-01-22):
弱弱的问一下,是不是要加一个给内部接触器m1.0和m1.1对应的内部继电器加电的语句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V:
(1)、创建显示变量:双击下一图中左侧的“变量”出现变量视图(下二图): 在变量表中填写5个变量(见上图所示)。 (2)、创建画面如下图: 设计步骤(以设计“设定蒸汽温度”为例): 1:点击图右侧工具栏中的矩形图标并将其拖到画面上,选中它按右建,打开属性,按“外观”设置:边框颜色与填充颜色为白色,见下图      再按“其它”设置:层为0,     3、再用同样方法点击拖拉“矩形”图标建立黑色矩形框,压在白色方框的上面,其设置参数为:“外观”设置:边框颜色填充颜色为黑色,填充颜色为深灰色;“布置”设置:X=200、Y=8,设“大小”为横向=336、纵=48。再按“其它”设置:层为1。 再在黑色矩形上建立填写温度值的小白色矩形框,方法同上不在重述。 4、点击工具箱中的“文本域”填写“设定蒸汽温度”文字: 点击“I/O域”且拖到换面中,安放到小白色矩形框内,设置参数为:在其属性中,按“常规”拦,在文本处填写“设定蒸汽温度”文字;点击“属性”按“外观”,按如下设置:      按“其它”,设置层为:1      5、、点击工具箱中的“I/O域”填写蒸汽温度值:其操作方式与文本域相似,不在叙述,其参数为:       6、退出按钮建立:点击工具箱中“按钮”图标,并拖到画面,其设定参数为: 3、连接:双击项目栏左侧的通讯“连接”,出现下表,按下表内容填写 到此触摸屏的编程基本完成,下面的工作将是对程序进行编辑,编辑无误,再进行模拟仿真运行,认为可以了,将此编程下载到触摸屏中。 下图为触摸屏与PLC连接运行时的画面。本文到此完毕,谢谢大家!

谢谢高手,弱弱的问一句,在主程序里面需不需要给内部继电器触点m1.0,m1.1进行对应线圈的得电设定啊?

网友W(2015-10-09):
怎么收藏。新手刚来。。。

网友X(2016-05-30):
你好,想问一下。你写的A_C块的是什么指令

引用 网友I:
1、硬件配置: CPU S7-200 222 + EM...

网友Y(2016-09-22):
填写项目名称等,按“完成”出现下画面,到此项目已建立,开始进入创建画面编程。

网友Z:
和大家学习学习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