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在恒压供水参数的设置与端子的接线

楼主(2011-09-12):
           有一台RO水机自从厂家安装后就没有调好(听说在调试时还烧了几个泵)也不知当时怎么验收的了的,没法用就直接启动泵一直到现在。现在想把它搞成变频器恒压供水,原来在管道上安装了一个4-20MA(6bar)的两线压力 传感器,现在经过我不断努力现在恢复恒压供水了。

把设置的参数与接线方式提供出来以供同行分享,在设置参数时可把变频器恢复成出厂值。

P2=0                   设为远程控制

P9=19                 监控当前60号端子反馈的4-20MA电流(但要用VLT5000的操作面板插上VLT2800的通讯口后再在

                             VLT5000 面板上才又显示)

P13=4                  远程操作控制(闭环)

P100=3                闭环过程调节

p102  =5.5            电机功率KW

P103= 400           电机电压

p104=50              电机频率

p105=12              电机电流

p201=0                 输出频率下限

p202=50              输出频率上限(防止飞车增压泵的频率往上升时电流按平方上升电流过大烧泵)

p204=0                最小参考值

p205=6                最大参考值

p215=70              预设参考值(6X0.7=4.2kg)

p224=14              电机过载保护电流上限

P308=0                更改53号端子功能

P314=2                设置60号端子功能

P315=4MA           60号端子的最小输入标度

P316=20MA         60号端子输入的最大标度

P414=0BAR         最小反馈0bar

P415=6BAR         最大反馈6bar

P416=4                测量过程量的单位(0.6MPA=6BAR)

P440=0.5             PID增益设置

P441=10              PID积分设置

接线如下:

把20号端子与55号端子短接在一起公共地,把12号端子与27号端子短接在一起,用一中间继电器控制18号端子与12号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到此全部OK.

如还是有不正常不要怀疑参数,唯有是压力传感器问题或变频器硬件问题。

楼主(2011-10-13):
以下是丹佛斯VLT28000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的参数设置,红色标记为所设参数。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用于恒压供水时,以传感器量程为0-10bar,反馈信号为4-20mA为例,假设系统要求恒定压力为5bar。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号 设置 说明
P100 【3】闭环过程调节 闭环控制
P308 【0】无作用 更改53端子功能
P314 【2】反馈 设置60端子功能
P315 4 mA 反馈源下限
P316 20 mA 反馈源上限
P414 0 bar 过程量上限
P415 10 bar 过程量下限
P416 【4】bar 过程量单位
P215 50% 工作点设定
P440 0.5 比例增益
P441 10 积分时间

网友B:
学习了一下,感觉很好,由于公司用的是国产的变频器,所以上面提及的好多参数没有!只能自己尝试着调试了!

网友C(2012-05-26):
线怎么接呢?谢谢。

楼主:
上面不是说了怎样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