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报警E7

楼主(2011-09-12):
我公司用的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总是报警E6、E7,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一个月就坏了三十多台,据设备配套厂家说是三菱E700系列存在质量缺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

网友A(2011-10-20):
(1)集成电路1302H02损坏。这是一块集成了驱动波形转换,以及多路检测信号于一体的IC集成电路,并有多路信号和CPU板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此集成电路的任何一路信号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E6,E7报警;

  (2)信号隔离光耦损坏。在IC集成电路1302H02与CPU板之间有多路强弱信号需要隔离,隔离光耦的损坏在元器件的损坏比例中还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在出现E6,E7报警时,也要考虑到是否是此类因素造成的;

  (3)接插件损坏或接插件接触不良。由于CPU板和电源板之间的连接电缆经过几次弯曲后容易出现折断,虚焊等现象,在插头侧如果使用不当,也易出现插脚弯曲折断等情况,导致三菱变频器出现E6,E7故障。

网友B:
前几天也是一台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出现E7故障,我将变频器几块板子拆开,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灰尘多的用小画毛刷扫,然后组装上去,E7问题解决。

网友C(2012-11-18):
呵呵,顶,能吹好几台呢?楼上 HOTEAM  -------你发的1,2,3,误导人家哇,机型搞错了。你的是三菱A500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