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180L-4 22千瓦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最近更换一台机器,用的电机型号Y180L-4    22千瓦电机 ,发现比以前的电机耗电,通过电流表测试电流最高达到50,耗电量比以前增加3分之一,请问是否得更换30千瓦的电机???

网友A:
电机处于过裁状态了,可以查查有没有机械上的故障.或者是电机的型号不与原来一样.

网友B:
测的电流是否准确?电机是否发热?如果只在瞬间超负荷,电机温度在允许温升之内,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对:明亮天空 关于

电机处于过裁状态了,可以查查有没有机械上的故障.或者是电机的型号不与原来一样.

内容的回复:

   你好,22的电机在负载下正常电流是多少? 30千瓦的电流是多少?电机都是中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测的电流是否准确?电机是否发热?如果只在瞬间超负荷,电机温度在允许温升之内,可以正常使用。

电机发热,测得电流准确,测电流时机器正常运转,比如原来制造一吨物品用电200左右,现在用300多,请指教是怎么回事,如果过载是否得更换30千瓦的电机?

网友A:
22KW电机,额定电流在44A左右,就是满载状态,超过这个值就属于过载,30KW60A左右.你这个情况,如果没有机械上的故障,电机就选小了.你查看一下各个机械环节,润滑是否合适.

网友C:
你换的电机是什么牌子的?不是安徽六安的吧?

凡人?烦人?

网友:
如果没有其它问题,电机可能是山寨的,有些电机铁芯好短

网友D:
根据负载选型如果型号变要看电机输出力矩,如果是原型号那只能使负载大了。查机械方面问题。

网友E:
我也遇到过,1.5KM的电机有4A的电流,用了3个月一切正常.

网友F:
和额定电流对比一下,若在额定范围之内,且电机本身温度不是太高,那应该没问题,否则电机过载,需更换大功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