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在配电房值班的

楼主(2011-09-13):
每天就是看看配电柜的运行情况  根本做不了什么啊 也没学到什么啊. 偶尔有个断路器跳闸什么的 自己也处理不了啊 ...

各位 断路器跳闸据我所知道的主要有过载 过流  短路   失压......(还有什么 各位补充啊)

那如何用万用表去判断呢

欢迎您的光临

网友A:
好好看看仪表说明书-------故障记录

网友B:
我们白班车间维修,上夜班的时候就在35KV配电室值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白班车间维修,上夜班的时候就在35KV配电室值班

小平兄可是挣两份工资哦

网友D:
楼主配电房值班,都记录配电房哪些数据啊,能说说嘛

网友E: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配电房值班,都记录配电房哪些数据啊,能说说嘛

网友G:
1,断路器的跳闸原因很多,有保护跳闸,机械故障跳闸还有人为误跳闸等等,其中保护跳闸的种类最多:过载 过流 短路 失压 复合电压闭锁过流 差动保护 线路距离保护等等;

2,在配电房值班也很多事要做的,要记录好所有用电用户的负荷,电压,有功负荷,无功负荷,频率,分析各参数的变化情况,发现有变化较大的就要及时了解情况和处理;

3,要按时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发现有异常情况的就要及时处理;

4,要做好和检查高压设备的安全措施是否良好;

5,要了解设备的运行情况,做事故的预想。

网友H:
我们比你你们惨多了!维修电工(配电房也归我们)连钳工活都要做,电工没事时,去帮钳工。我们才是被扎干了的!撒水管烂了,天然气漏了。都要干。还要会焊接。对了还兼了焊工。我该拿4份工资,郁闷………………

凡人?烦人?

网友:
我们配电房没人值班,做事却是我们,出了事还要怪我们,又要负责全公司的电气维修,累累。。。。。。。。。。。

网友I(2011-10-13):
我觉得在配电间值班挺好的,平时多加强学习,现场一旦出现问题,准确判断并排除故障,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