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下载威纶通触屏的程序前内存卡要不要先安装点什么?

楼主(2011-09-13):
用USB下载威纶通触屏的程序前内存卡要不要先安装点什么?一张空白的内存卡能插入去下载吗?

网友A:
不建立文件下载什么呢

网友B:
不需要安装任何文件,只需要你把程序建立在内存卡上就可以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楼主:
请问如何在卡上建立程序?

网友C:
将u盘插入电脑,建立使用在u盘/sd卡的下载资料。如下图所示:

楼主:
请问楼上桌面那个MTP1.XOB文件是怎样生成的?

网友C:
菜单栏--工具--编译

网友C:
你也可以直接在菜单栏--工具--建立使用在SD/u盘的下载资料,来直接在u盘或者sd卡中生成下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