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温升请教

楼主(2011-09-13):
我司生产的伺服驱动器陪登奇伺服电机。

伺服驱动在55°工作环境下,空载运行2H后,登奇伺服电机表面温度达到95~100度,电机表面烫得厉害,请问这正常吗?

电机转速3000转(380V)~

楼主:
我司伺服是10KW的。

网友A:
貌似不正常!

       就算是电机频繁起停,空载2H后电机表面温度也不应该这么高吧?电机表面温度都这么高了,线圈内部温度不更高?!况且转速才3000rpm,还空载!这个电机也就6-7KW吧?电机后屁股加个风扇应该会有改善,但不会解决根本!

网友B:
不正常!有条件,用其它品牌的驱动器或电机交叉测试,甄别问题所在。

网友C:
你们的PWM载频是多少?

网友D:
转速才3000rpm,还空载!电机表面温度达到95~100度,要是负载的话可能直接挂掉了

  建议检查参数配置或是现场工作条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