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28-工控擂台-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双向晶闸管的好坏?

楼主(2011-09-13):
使用万用表如何判断双向晶闸管的好坏?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
分、20积分!

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用 万用表 测试 双向 晶闸管 的好坏,首先要分清 双向晶闸管 的控制极G和主电极T1和T2。把 万用表 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 晶闸管 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双向晶闸管除了一个电极G仍然叫控制极外,另外两个电极通常不再叫阳极和阴极,而统称为主电极T1和T2。双向晶闸管是一种N-P-N-P-N型5层结构的半导体。

用万用表区分双向晶闸管电极的方法是:首先找出主电极T2。将万用表置于R×100挡,用黑表笔接双向晶闸管的任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双向晶闸管的另外两个电极,如果表针不动,说明黑表笔接的就是主电极T2。否则就要把黑表笔再调换到另一个电极上,按上述方法进行测量,直到找出主电极T2。

T2确定后再按下述方法找出T1和G极。T1与G是由两个PN结反向并联的,因设计需要和结构的原因,T1与G之间的电阻值,依然存在正反向的差别。用万用表R×10或R×1挡测T1和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如一次是22Ω左右,一次是24Ω左右,则在电阻较小的一次(正向电阻)黑表笔接的是主电极T1,红表笔接的是控制极G。

把万用表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晶闸管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网友D:
1、用万用表的电阻×1K挡,量导通电阻:

1)先测一个方向的导通电阻,不加触发电压,电阻为无穷大,加触发电压,电阻变小;

2)后测另一个方向的导通电阻,不加触发电压,电阻为无穷大,加触发电压,电阻变小;

3)触发电压可以取自黑表笔(万用表内电池的正极),串1K电阻,或用人体电阻!

网友E:
占楼明日答!

网友F:
1.判别各电极 用万用表R×1或R×10档分别测量双向晶闸管三个引脚间的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得某一管脚与其它两脚均不通,则此脚便是主电极T2。

  找出T2极之后,剩下的两脚便是主电极T1和门极G3。测量这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会测得两个均较小的电阻值。在电阻值较小(约几十欧姆)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主电极T1,红表笔接的是门极G。

  螺栓形双向晶闸管的螺栓一端为主电极T2,较细的引线端为门极G,较粗的引线端为主电极T1。

  金属封装(TO–3)双向晶闸管的外壳为主电极T2。

  塑封(TO–220)双向晶徊管的中间引脚为主电极T2,该极通常与自带小散热片相连。

  2.判别其好坏 用万用表R×1或R×10档测量双向晶闸管的主电极T1与主电极T2之间、主电极T2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接近无穷大。若测得电阻值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电极间已击穿或漏电短路。
  测量主电极T1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在几十欧姆(Ω)至一百欧姆(Ω)之间(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G极时,测得的正向电阻值较反向电阻值略小一些)。若测得T1极与G极之间的正、反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开路损坏。

网友G:
用万用表R×1或R×10档测量双向晶闸管的主电极T1与主电极T2之间、主电极T2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接近无穷大。若测得电阻值均很小,则说明该晶闸管电极间已击穿或漏电短路。
测量主电极T1与门极G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正常时均应在几十欧姆(Ω)至一百欧姆(Ω)之间(黑表笔接T1极,红表笔接G极时,测得的正向电阻值较反向电阻值略小一些)。若测得T1极与G极之间的正、反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晶闸管已开路损坏。

网友H:
方法一:用万用表测试双向晶闸管的好坏,首先要分清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G和主电极T1和T2。把万用表拨在R×1或R×10挡,黑表笔接T2,红表笔接T1,然后将T2与G瞬间短路一下,立即离开,此时若表针有较大幅度的偏转,并停留在某一位置上,说明T1与T2已触发导通;把红、黑表笔调换后再重复上述操作,如果T1、T2仍维持导通,说明这只双向晶闸管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

 方法二:用万用表电阻R×1W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网友I: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y,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它是大功率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线路中。

晶闸管(可控硅)的管脚判别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分别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用万用表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需要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网友J:
用万用表即可判断双向可控硅的好坏,但具体参数测不出来。用万用表测量的方法如下。
T2极的确定:用万用表R*1档或R*100档,分别测量各管脚的反向电阻,其中若测得两管脚的正反向电阻都很小(约100欧姆左右),即为T1和G极,而剩下的一脚为T2极。
T1和G极的区分:将这两极其中任意一极假设为T1极而另一极假设为G极,万用表设置为R*1档,用两表笔(不分正负极)分别接触已确定的T2极和假设的T1极,并将接触T1的表笔同时接触假设的G极,在保证不断开假设的T1极的情况下,断开假设的G极,万用表仍显示导通状态。将表笔对换,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测量,如果万用表仍然显示同样的结果,那么所假设的T1极和G极是正确的。如果在保证不断开假设的T1极的情况下,断开假设的G极,万用表显示断开状态,说明假设的T1和G极相反了,从新假设再进行测量,结果一定正确。
如果测量不出上述结果,说明该双向可控硅是坏的。这种方法虽然不能测出具体参数,但判断是否可用还是可行的。

网友K:
万用表的黑表笔接可控硅的正极同时也接可控端,红表笔接负极,如一接可控端就导通,不接不导通,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

网友L:
双向晶闸管可以看做是两个单向晶闸管反向并联即一个晶闸管的阳极A1与另一个晶闸管的K2相连作为一个引出端T1,一个晶闸管的阴极K1与另一个晶闸管的阳极A2相连作为一个引出端T2,控制级并联仍为控制级G,这个双向晶闸管的特性是如果晶闸管处于导通状态其控制级G的电压比与第一阳极T1反向,也即使控制级G与第二阳极T2电压同相。所以好的双向晶闸管在用万用表进行测试时第一阳极T1与第二阳极T2正反向测量都呈现截止(二极管档)高阻(电阻档)状态,控制级G与第二阳极T2呈现截止(二极管党)高阻(电阻档)状态,控制级G与第一阳极呈现正反向相同的导通(二极管档,面板显示压降)电阻值(电阻档)状态,使用这个性质可以使用数字万用表、指针式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电阻档进行测量判断好坏。

由于双向晶闸管具有双向导通特性因此在测量时其红黑表笔顺序无要求,双向晶闸管的触发性能判断若使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把其控制级G和第二阳极T2并联接入红表笔,第一阳极T1接入黑表笔,其面板呈现导通状态,断开控制级G,面板显示压降不变化,两表笔颠倒后重复上述操作面板显示压降相等,则证明双向晶闸管的导通特性良好,使用电阻档测试如同二极管档相似,使用指针式万用表测试操作步骤也是一样。

网友M:
可控硅检测方法与经验
可控硅(SCR)国际通用名称为Thyyistoy,中文简称晶闸管。它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具有耐压高、容量大、体积小等优点,它是大功率开关型半导体器件,广泛应用在电力、电子线路中。
1. 可控硅的特性。
可控硅分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单向可控硅有阳极A、阴极K、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双向可控硅有第一阳极A1(T1),第二阳极A2(T2)、控制极G三个引出脚。
只有当单向可控硅阳极A与阴极K之间加有正向电压,同时控制极G与阴极间加上所需的正向触发电压时,方可被触发导通。此时A、K间呈低阻导通状态,阳极A与阴极K间压降约1V。单向可控硅导通后,控制器G即使失去触发电压,只要阳极A和阴极K之间仍保持正向电压,单向可控硅继续处于低阻导通状态。只有把阳极A电压拆除或阳极A、阴极K间电压极性发生改变(交流过零)时,单向可控硅才由低阻导通状态转换为高阻截止状态。单向可控硅一旦截止,即使阳极A和阴极K间又重新加上正向电压,仍需在控制极G和阴极K间有重新加上正向触发电压方可导通。单向可控硅的导通与截止状态相当于开关的闭合与断开状态,用它可制成无触点开关。
双向可控硅第一阳极A1与第二阳极A2间,无论所加电压极性是正向还是反向,只要控制极G和第一阳极A1间加有正负极性不同的触发电压,就可触发导通呈低阻状态。此时A1、A2间压降也约为1V。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即使失去触发电压,也能继续保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第一阳极A1、第二阳极A2电流减小,小于维持电流或A1、A2间当电压极性改变且没有触发电压时,双向可控硅才截断,此时只有重新加触发电压方可导通。
2. 单向可控硅的检测。
万用表选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直至找出读数为数十欧姆的一对引脚,此时黑表笔的引脚为控制极G,红表笔的引脚为阴极K,另一空脚为阳极A。此时将黑表笔接已判断了的阳极A,红表笔仍接阴极K。此时万用表指针应不动。用短线瞬间短接阳极A和控制极G,此时万用表电阻挡指针应向右偏转,阻值读数为10欧姆左右。如阳极A接黑表笔,阴极K接红表笔时,万用表指针发生偏转,说明该单向可控硅已击穿损坏。
3. 双向可控硅的检测。
用万用表电阻R*1Ω挡,用红、黑两表笔分别测任意两引脚间正反向电阻,结果其中两组读数为无穷大。若一组为数十欧姆时,该组红、黑表所接的两引脚为第一阳极A1和控制极G,另一空脚即为第二阳极A2。确定A1、G极后,再仔细测量A1、G极间正、反向电阻,读数相对较小的那次测量的黑表笔所接的引脚为第一阳极A1,红表笔所接引脚为控制极G。将黑表笔接已确定的第二阳极A2,红表笔接第一阳极A1,此时万用表指针不应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再用短接线将A2、G极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正向触发电压,A2、A1间阻值约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保持10欧姆左右。互换红、黑表笔接线,红表笔接第二阳极A2,黑表笔接第一阳极A1。同样万用表指针应不发生偏转,阻值为无穷大。用短接线将A2、G极间再次瞬间短接,给G极加上负的触发电压,A1、A2间的阻值也是10欧姆左右。随后断开A2、G极间短接线,万用表读数应不变,保持在10欧姆左右。符合以上规律,说明被测双向可控硅未损坏且三个引脚极性判断正确。
检测较大功率可控硅时,需要在万用表黑笔中串接一节1.5V干电池,以提高触发电压。
晶闸管(可控硅)的管脚判别
晶闸管管脚的判别可用下述方法: 先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三脚之间的阻值,阻值小的两脚分别为控制极和阴极,所剩的一脚为阳极。再将万用表置于R*10K挡,用手指捏住阳极和另一脚,且不让两脚接触,黑表笔接阳极,红表笔接剩下的一脚,如表针向右摆动,说明红表笔所接为阴极,不摆动则为控制极。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yu261131629    鱼儿不哭
bzbh2011           bzbh2011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jy7898818          电仪人生
jiaoanpeng          jiaoanpeng

20积分获得者:
lyc19730508    Smile
zyw3166            勇者
welfare87         welfare87
张立旺                一品黄山
binzhiliu              刘志斌
qingriwanxia     qingriwanx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