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帖)2011-09-30-工控擂台-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楼主(2011-09-13):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能结合实际例子的回答、原创最多、阐述最全的将得大奖。

本帖日期后一周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
分、20积分!

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1、轴承润滑不良或安装精度不够,是温度过高最常见的原因

2、电机本身散热出现问题,有可能是散热风道不畅或者润滑油脂过多影响轴承的散热

3、电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B:
1.电机轴承本身的质量存在问题,在电机高速旋转时产生过多的热量。 2.电机负荷过大,或是其他散热原因,使电机整体温度过高。致使轴承温度也高。 3.轴承内的润滑脂过少,使轴承旋转时自身的摩擦产生热量。 4.轴承内的润滑脂过多,使轴承内产生的温度不易散去,而且还增加了电机运转时的负荷,使电机电流也升高。 5.电机主轴与所带负荷存在不同心,使电机轴承有不均匀受力时,轴承温度也会高。 6.电机运行环境存在振动过大,增加了轴承的磨损,使温度升高。 7.电机在拆装时安装不精确,运行时可能会导致电流高,轴承温度高。 8.在夏季轴承温度受外部环境影响很大。

网友C:
1、检查轴承润滑脂,润滑脂少了和多了都会使轴承温度升高,如果少了还会损坏轴承。

2、检查电机整体的散热情况,是环境温度过高还是电机本身发热严重。

3、电机发热有外界原因和本身原因,外界原因一般是出现过载,本身原因那就是电机的问题了,就要解体检查电机。

4、还有如果你使用的是变频电机,而且散热风扇不是单独的轴流风机,而是同轴的风扇叶,那么在电机处于低转速时,电机的整体是很容易发热的,因为低转速时电机的冷却不好,同时轴承也会温度提高。

网友D:
1)润滑不良,如润滑不足或过分润滑,润滑油质量不符合要求、变质或有杂物;
 2)冷却不够,如管路堵塞,冷却器选用不合适,冷却效果差;
 3)轴承异常,如轴承损坏,轴承装配工艺差,轴承箱各部间隙调整不符合要求;
 4)振动大,如联轴器找正工艺差不符合要求,转子存在动、静不平衡,基础刚性差、地脚虚,旋转失速和喘振。
当轴承温度高时,应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问题:
  1)加油量不恰当,润滑油脂过少或过多。应当按照工作的要求定期给轴承箱加油。轴承加油后有时也会出现温度高的情况,主要是加油过多。这时现象为温度持续不断上升,到达某点后(一般在比正常运行温度高10℃~15℃左右)就会维持不变,然后会逐渐下降。
  2)轴承所加油脂不符合要求或被污染。润滑油脂选用不合适,不易形成均匀的润滑油膜,无法减少轴承内部摩擦及磨损,润滑不足,轴承温度升高。当不同型号的油脂混合时,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造成油脂变质、结块,降低润滑效果。油脂受污染也会使轴承温度升高,加油脂过程中落入灰尘,造成油脂污染,导致轴承箱内部油脂劣化破坏轴承润滑,温度升高。因此应选用合适的油脂,检修中对轴承箱及轴承进行清洗,加油管路进行检查疏通,不同型号的油脂不许混用,若更换其它型号的油脂时,应先将原来油脂清理干净;运行维护中定期加油脂,油脂应妥善保管做好防潮防尘措施。
  3)冷却不够。检查管路是否堵塞,进油温度及回水温度是否超标。若冷却器选用不合适,冷却效果差,无法满足使用要求时,应及时进行更换或并列安装新冷却器。轴流式引风机还应检查中芯筒的保温和密封性。
  4)确认不存在上述问题后再检查联轴器找正情况和轴承。联轴器的找正要符合工艺标准。在轴流式引风机、液力耦合器等找正时还应考虑运行中设备受热膨胀的问题。引风机叶轮侧因受热膨胀,轴承箱升高;液力耦合器运行中温度升高轴承箱膨胀,轴承升高,因此找正时电机要高一些,预留量的大小要依据设备的特性和运行中的温度参数而定。
  轴承的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轴承的质量。解体轴承箱期间,首先,检查润滑油脂是否有变质、结块、杂质等不良情况,这是判断轴承损坏原因的重要依据。其次,检查轴承有无咬坏和磨损;检查轴承内外圈、滚动体、保持架其表面的光洁度以及有无裂痕、锈蚀、脱皮、凹坑、过热变色等缺陷,测量轴承游隙是否超标;检查轴套有无磨损,坑点,脱皮,若有以上情况应更换新轴承。
  2)轴承的配合。轴承安装时轴承内径与轴、外径与外壳的配合非常重要,当配合过松时,配合面会产生相对滑动称做蠕变。蠕变一旦产生会对磨损配合面,损伤轴或外壳,而且磨损粉末会侵入轴承内部,造成发热、振动和破坏。过盈过大时,会导致外圈外径变小或内圈内径变大,减小轴承内部游隙。为选择适合用途的配合,要考虑轴承负荷的性质、大小、温度条件、内圈外圈的旋转状各种条件因素。
  3)轴承各部配合间隙的调整。轴承间隙过小时,由于油脂在间隙内剪力摩擦损失过大,也会引起轴承发热,同时,间隙过小时,油量会减小,来不及带走摩擦产生的热量,会进一步提高轴承的温升。但是,间隙过大则会改变轴承的动力特性,引起转子运转不稳定。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设备和使用条件选择核实的轴承间隙。国华太仓#8机组B引风机运行中长期存在轴承温度偏高问题,在2008年机组C级检修中,针对此问题进行重点检查。检查发现轴承润滑、叶轮静平衡、联轴器找正均正常,遂将排查重点放在轴承各部间隙上。经测量轴承推力间隙只有0.07mm,分析推力间隙过小为轴承温度偏高原因。用磨床将推力轴承中隔环研磨0.07~0.08mm,扩大推力间隙,使轴承推力间隙扩大至0.14~0.15mm,在运行中轴承温度正常,彻底消除了长期遗留的缺陷,保证了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云南磷电#1机组引风机轴承长期温度过高,达80~90℃,造成轴承使用寿命大大缩短,多次更换轴承均未解决问题。在2008年C级检修中,检查发现轴与端盖轴封之间间隙过小,在冷态试转时轴承温度正常,热态运行时轴受热膨胀,与端盖轴封产生摩擦。分析此为轴承温度长期过高的原因,将端盖孔车削0.5mm,使轴与端盖轴封间隙扩大0.25mm,避免运行中轴受热膨胀后与端盖产生摩擦。

网友E:
1:轴承游隙过小则会引起发热,它可因装配轴承与轴或孔配合过盈量过大或轴承游隙过小引起。

2:对于变频驱动的电机,会在电机轴上产生涡流引起电机轴温度偏高,从而引发轴承温度较高。

3:较大的电机可能还与轴电流有关,一端轴承须绝缘,阻断轴电流。

4:负载过重后轴的转动力矩也加大了,相应的对油膜的摩擦也会增大,自然温度也会增加。

5:轴承缺油或轴承充油过多。

6:轴承损坏,摩擦力大,电机轴承温度上升。

网友F:
电动机运行时,不允许轴承外圈温度超过95℃,否则电动机轴承温度过高,也称电动机轴承发热。轴承发热是电动机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其危害,轻则使润滑脂稀释漏出,重则将轴承损坏,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我厂包装机灌装轴承轴温过高有以下几点原因: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网友G:
1:轴承弹珠磨损

2:轴承润滑不够

3:轴承安装不良(震动)

网友H:
  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
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
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
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
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
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
⑧、联轴器不对中;
⑨、皮带拉得太紧;
⑩、电机振动过大。

网友I:
真对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工作经验介绍一下:

 1润滑脂选择的不好,最好选用粘度好一点的,我们的循环风机以前用的是普通的润滑脂,电机的轴承经常坏,个把月换一次,后来采用了耐高温的,已经一年多没有维修更换轴承了;

2在电机的端盖安装时没有安装到位,安装不合格;

3在电机和负载采用联轴器时,要看看是否安装水平或者垂直,不可以有偏心的地方,这点很重要;

4在采用皮带的电机,如果皮带很紧才可以使用的情况下,要考虑给电机的轴承外壳打一个小洞,随时向轴承加油,这个小洞很主要,不是虚设的;

5电机的风扇和电机的散热片不是没有作用的,尤其是电机的通风风道,不可以堵塞,保证自身整体的散热,尤其是工作环境不好的地方,散热片和风道更加是不可以缺少的。

网友J:
1.轴承装配时敲打不对,或者没有到位.

 2.轴承和轴存在框量,就是轴可能磨细了.或者电机端盖和轴承磨框了

.3.轴承润滑油选型不对,或者润滑油加的过多或者过少.

4 电机自身散热不良.

5 电机装配不良,使轴承受力不均.

6电机震动过大.

7.电机皮带拉的过紧

8.电机油盖螺丝松动,油盖和轴承产生磨檫发热.

9电机两个端盖螺丝松动,使轴承外套和端盖产生磨檫发热.

10.电机负载过大.

网友K:
1.电机本身温升高,从而轴承工作的外部环境温度高;

2.油脂型号不对,或者油脂的量不合适;

3.安装不到位,轴承的机械损耗大;进而发热;

4.轴承型号选用不对;

网友L:
润滑油的黏度要尤其注意。黏度越高,温度越容易聚集在润滑油的内部,造成轴承的温度短时间升高很快。所以在更换润滑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有次,因为一个师傅更换了黏度比较高的润滑油,结果导致电机轴承温度迅速升高,幸好有温度保护。

网友M:
1、轴承质量有问题

2、润滑油质量问题或添加的润滑油品种不合适

我们常用的润滑油可分为耐热、耐水两种,钙基系列耐水、钠基系列耐高温(当然还有其它系列例如:复合钙基、二硫化钼等等)如果在潮湿的环境中错用了钠基系列润滑脂,轴承很快就失去润滑效果导致轴承发热。如果在高温环境中使用了钙基润滑脂,高温很快就导致润滑脂流失,导致轴承的发热............

3、润滑脂用量不合适

轴承润滑油注入的油量是很关键的,油量少了润滑性能欠佳导致轴承发热、油量多了导致腔内热量不能及时的散出,润滑油被高温流化,失去应有的润滑性能导致轴承发热。所以正常加入的量应该为润滑腔容积的三分之二。

4、电机所带设备调整不合适

有的电机与所带设备的连接为弹性联轴器连接(或其它硬性连接),如果不能调整好联轴器的间隙,将导致设备与电机发生对顶(俗称顶牛)、轴拉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出现都会造成电机轴承自由间隙的消失,导致电机轴承不能通过自由间隙来调整设备制造过程中的误差,导致轴承发热。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机同设备的轴向同心度及径向误差太大,造成电机运行时的高频振动,使轴承承受不应承受的力,造成轴承的发热。

网友N:
1、轴承损坏,检查滚动轴承的滚珠或滑动轴承的轴瓦是否损坏,否则更换;

2、润滑脂质量不好或变质;

3、轴承室内缺油;

4、转动部分和静止部分相擦;

5、联轴器不对中;

6、电机振动过大;

7、维护保养不到位;

8、环境太差;

9、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

网友O:
主要原因有:

1.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2.油质不好,含杂质:检查油内有无杂质,更换洁净润滑脂。
3. 轴承内、外套配合过紧:过松时,采用农机2#胶粘剂或低温镀铁处理,过紧时,适当车细轴颈,使之符合配合公差要求。
4.油封太紧:更换或修理油封。
5.轴承盖偏心,与轴相擦:修理轴承内盖使与轴的间隙合适。
6. 电动机俩侧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按正确工艺将端盖或轴承盖装入止口内,然后均 匀紧固螺丝。
7. 轴承有故障,磨损,有杂物等:更换损坏的轴承,对含有杂质的轴承要彻底清洗,换油。
8. 电动机与传动机构联接偏心或传动皮带过紧:校准电动机与传动机构联接的中心线,并调整传动皮带的张力:。
9.轴承型号选小、过载,使滚动体承受载荷过大:选择合适的轴承型号。
10.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更换新轴承。
11.滑动轴承油环转动不灵活:检修油环,使油环尺寸正确,校正平衡。

网友P:
  1  润滑油过少,油脂泄漏严重。

   2  轴承磨损严重。

  3  电机运行过载发热带来轴承过热。

4   安装位置不好,轴承承受侧向力过大。

 5  电机扫膛发热。

6 轴承盖松动等。

网友Q:
要判断故障首先要到现场查看,那么首先要查看的是电机运转是否正常有无强烈噪音和异常声音。

电机振动或与传动机构连接偏心造成同心度不良使轴承遭受额外的负荷引起轴承温度过高,这个异常危险要及时排除,偶前段时间在一套导热油炉内调试仪表就碰到这个状况,当时操作人员开泵后(其处于调速状态)电机噪音异常大,振动严重,用红外测温仪测试电机温度超标。后来找来泵修人员查看发现电机与泵连接后没有找正,这个就是在安装泵与电机轴时不同心造成轴受力不均匀引起的。

轴承内润滑脂过多或者过少也能引起轴承过热,在运转是要维持润滑油在轴承座内的80%为宜。

轴承滚珠或轴承磨损引起轴承温度过热。

轴承端盖或轴承与轴配合过紧时也会造成轴承温度升高。

轴承室内有异物或者润滑油脂内有杂质,所以在加油时要多次对润滑油过滤。

网友R:
1.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2.油质不好,含杂质:检查油内有无杂质,更换洁净润滑脂。

3. 轴承内、外套配合过紧:过松时,采用农机2#胶粘剂或低温镀铁处理,过紧时,适当车细轴颈,使之符合配合公差要求。

4.油封太紧:更换或修理油封。

5.轴承盖偏心,与轴相擦:修理轴承内盖使与轴的间隙合适。

6. 电动机俩侧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按正确工艺将端盖或轴承盖装入止口内,然后均 匀紧固螺丝。

7. 轴承有故障,磨损,有杂物等:更换损坏的轴承,对含有杂质的轴承要彻底清洗,换油。

8. 电动机与传动机构联接偏心或传动皮带过紧:校准电动机与传动机构联接的中心线,并调整传动皮带的张力:。

9.轴承型号选小、过载,使滚动体承受载荷过大:选择合适的轴承型号。

10.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更换新轴承。

11.滑动轴承油环转动不灵活:检修油环,使油环尺寸正确,校正平衡。

网友S:
电机运转是,轴承温度过高,往往是使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的情况。也就是说属于轴承属于定期维护和保养的部件。

短时间运转,往往不易察觉,而且有些比较轻微。

轴承属于运动部件,所以都有相应的润滑剂。润滑剂的质量、有无、量不够等都会影响轴承的正常工作。散热不及时,散热不出去等,都是常见的现象。一般出现,就需要检查是否还有润滑剂,润滑剂是否缺乏,是否不够,是否已经变质等等。

轴承的本身质量也得好好检查,比如滚轴或滚珠脱落或丢失都会引起轴承变形、摩擦失衡以及轴承在库存时候已经生锈,相当于带病运行。

轴承的位置发生而来变化,受力不均了,也会造成轴承温度过高。

楼主:
20MP获得者:
空缺
10MP获得者: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yanwen0227     yanwen0227
jiaoanpeng        jiaoanpeng
ye_w                   ye_w
ande                   工控追求

20积分获得者:
haoge_188           HOTEAM
yu261131629       鱼儿不哭
QHDTHL                QHDTHL
jy7898818            电仪人生
ganhong008        nananbeibei
惊涛骇浪              jingtao
ANDYLIU008        ANDYLIU008
张立旺                  一品黄山
dewuliu                blueprint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pengqihai            pengqihai
bzbh2011            bzbh2011
AQD008               AQD008
马达少                  马达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