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继电器型直接驱动液压电磁阀问题

楼主(2011-09-14):
关于PLC继电器型直接驱动液压电磁阀,因为液压电磁阀功率较大,断电瞬间拉弧较打点,不好的输出继电器会经常损坏。

这种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在液压电磁阀线圈上接续流二极管得以有效解决?(电磁阀为DC24V)

各位大哥多多指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公司,我们使用的是信捷CX3-24R-E,输出点很容易损坏,另外使用的台达DVP-32ES好一点,但是也有损坏的。

通常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可以解决,但是这个又增加了不少成本,所以希望使用过的同行大哥,了解一下并接续流二极管效果怎么样?!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哦!郁闷,人气不行啊。

网友A:
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DO,必须的呀。

PLC坏点,和坏继电器,孰轻孰重,楼主掂量一下吧。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品牌的PLC继电器型带载能力都差不多,我们用的西门子的PLC带电磁阀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西门子200PLC继电器型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A,而一个液压电磁阀负载电流大约在1A左右!

网友C:
我用的是台达的PLC,都是用的输出带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用用继电器带负载,目前还没有出现点的问题,不过我又新做了一系统,都对电磁阀反并联了一个二极管,这样用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公司所用机床上的液压阀都反并联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D:
功率大的电磁阀从来都不是直接由输出驱动的。

网友E:
这要看电磁阀的功率啦。一般PLC的继电器输出负载能力不是很大的(一般不大于2A),而且要保证PLC输出点的额定电流值必须大于其所带负载的工作电流值。所以对于大的负载只能通过中间继电器来驱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回帖,参考了

网友F(2019-06-11):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品牌的PLC继电器型带载能力都差不多,...

电磁阀的功率大小不一样,,,小功率的电磁阀可以用PLC输出驱动,,,大功率的就容易损坏PL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