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达不到200K?

楼主(2011-09-14):
用EH40控制伺服B2,位置控制,用ddrvi指令,速度从100调到90000伺服正常运行,调到90000以上伺服速度不正常,明显速度降下来是否是丢脉冲现象,理论值可以达到200K脉冲,连线情况:控制线长一米不到,用屏蔽线或双绞线连接的。

   请高手分析下什么原因

  求解!

网友A:
请问您用的是Y0口还是Y1口作为脉冲输出?伺服电子齿轮比现在多少?谢谢!

网友A:
您好!您用的是PLC的Y0口还是Y1口发送的脉冲?谢谢!

网友B(2011-10-18):
伺服中可以监控接受到的指令脉冲频率。

PLC一般不会丢脉冲,也有可能是指令使用不恰当。

楼主:
Y0口脉冲,Y1口方向,齿轮比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