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敏电阻信号怎么接入PLC?

楼主(2011-09-14):
某装置中某电机,运行了20多年。三个温度信号,原信号采集模块型号、厂家均停产或者消失,资料也消失,PLC是摩托罗拉的,估计大家都没听说过吧,原厂家不开放代码的,程序是编译好的 .bin文件。

现场量了阻值,常温下约70欧姆,依据经验和判断,电机温度保护可能会采用PTC热敏电阻,但是这个信号如果接入到PLC呢?

而且PTC似乎没有具体阻值与温度的特性标准,或者我没找到?

以前有用过接触器和软启动有接入PTC信号的,但没有具体采集温度,只是内部保护。

网友A:
PTC是开关量信号!简单说超温动作!

网友B:
估计不会是PTC,当年PTC才刚出现,不会用到电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PTC是开关量信号!简单说超温动作!

没错,PTC是超温后阻值发生阶跃性变化,本来是低阻可认为是接通,超温后高阻变成断。

但是这个70欧姆左右,而且是两个并联一组,单个应该是140欧姆左右,没有RTD分度表对得上啊。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