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R36型热继电器电流调节旋钮上A的含义

楼主(2011-09-14):
求教JR36型热继电器电流调节旋钮上“A”的含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A:
"A"代表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代表电流

楼主:
"A"是一个刻度,这个刻度代表什么?不是电流!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A"是一个刻度,这个刻度代表什么?不是电流!谢谢

"A"是一个刻度,这个刻度代表整定电流!

楼主:
代表多大的整定值???

网友C:
“A”代表整定额定工作电流值的单位。

调整时,指针应对准相应的数字。

楼主:
“A”在内被对应一个缺口,当调节到这个缺口时电流整定值会很大,该会超过最大值,到底会大多少?还请各位高人指教

网友D:
调节到这个缺口时电流整定值会超过多少,并么有准确数据,但电流整定的功能会失效是一定的:也就是说无论线路中有多大的电流被检测到,继电器也不会动作。

网友E:
应该是安培 电流的意思

网友F:
支持刘老师说的。哈哈

网友G:
过载额定电流.......

楼主:
调节到这个缺口时电流整定值会超过多少,并么有准确数据,但电流整定的功能会失效是一定的:也就是说无论线路中有多大的电流被检测到,继电器也不会动作。是对的,我检测了。谢谢各位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