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 8222变频器的常见故障

楼主(2011-09-14):
常见问题

过热 有时候正常有时候报警,监控C061看看显示散热片温度与实际手感温度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可能是变频器散热不好,散热片堵塞。不符则可能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

我修过两例过热,一例是三个热敏电阻(10K欧姆)中的一个上拉电阻2.74K贴片接触不良,一个是运算放大器LM324负反馈电阻220K开路。

过流  变频器不安装IGBT模块试机肯定报过流。安装后还报过流大部分都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损坏,我更换过三台变频器的传感器。传感器±15V供电,输出对0V接7欧姆左右的电阻(几个电阻串并联)。判断是哪一个传感器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短接输出对地,故障排除就是你短接的传感器有问题。短接的时候不要带电机或者增加断路器等做过流保护。伦茨不会报缺相保护。如果对我维修,直接短接后交用户,省得一个传感器的钱

缺相 输出缺相。检测看看哪一路缺相,避免检测过程中IGBT坏,去掉电容组在电容组对IGBT负母线串联灯泡2个(我以前用DZ47 2A断路器检查缺相导致IGBT坏过一次,还是灯泡保险),缺相修过二例。一例是没有驱动正电压(驱动是+26V -10V)。检查结果找不到线路走向,直接飞线解决;例外一例是下桥驱动一个10欧姆贴片电阻开路,更换后即可。

电源电路 开关电源不工作,振荡建立不起来。检查结果是电压取样15K电阻开路,导致取样电压高,UC3844不工作。先用直流可调稳压电源限流19V后再下降13V对3844供电,检查3844波形。开关电源也可以常用24V供电,±15V  +9V  +24V  +26-10V各个输出不会过压损坏其他元器件。

再说说电阻片,电阻片损坏后用80K 3W电阻代替均压电阻,也可以直接把均压电阻安装到两个电容上面。限流充电电阻用33欧姆电阻串并联解决。买新电阻片要200元一片,8222变频器用电阻片4片,45KW伦茨变频器用8片,维修成本太高。

还有一例电路板在±15V电源处烧8mm一个黑窟窿,清理窟窿后用环氧树脂封固,损坏的电阻电容二极管焊接到其他地方。上电后电流传感器没有电源,CPU板没有电源,直接飞线解决